请帮忙看看这种无丝印IC是什么型号

楼主:
如下图,U1与U2的丝印被磨除,只能根据线路画出线路连接图,请各位有经验的大大们帮忙看下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原因是这是网上购买的刀架消毒主控板,最近不到一年,突然不显示了,接USB 5V有时正常显示,有时不正常,显示几段符号就黑屏。
想售后,无良商家表示超过3个月不包修。现在只能自已动手了。

网友A(2024-06-28):
U2是74HC595

网友A:
U2是74HC595。可以试着更换看看。
U1是单片机芯片,就算知道型号,没有程序也枉然。

网友A:
补充:数码管电路中的限流电阻串接在位控制端,这是厂家为了节约成本采用的设计,是不科学的,这会造成显示不同数字时亮度不均匀,特别是显示1和8时亮度不均更明显。显示1时较亮,显示8时较暗。科学的设计应是用8个电阻串联于段控制线路中。

网友B:
这是实物图,看u1芯片,似乎没有下载脚,有没有可能像电子时钟一样,由纯数字电路构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数码管电路中的限流电阻串接在位控制端,这是厂家为了节约成本采用的设计,是不科学的,这会造成显示 ...

非常感谢回答,没想到这里是移位寄存器,一直在找数码管驱动,没有合适的引脚对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补充:数码管电路中的限流电阻串接在位控制端,这是厂家为了节约成本采用的设计,是不科学的,这会造成显示 ...

你以为人家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吗?人家是反过来扫描的,每次扫描一个SEG,分8次扫描。程序是复杂了一点,但是电路上节省了几个电阻,这种是很多年前就有的设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实物图,看u1芯片,似乎没有下载脚,有没有可能像电子时钟一样,由纯数字电路构成的?

有没有可能是先烧录后贴片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人家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吗?人家是反过来扫描的,每次扫描一个SEG,分8次扫描。程序是复杂了一点 ...

对,分时驱动共用电阻,不光省电阻,还省空间。不过感觉不如用1650,也不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人家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吗?人家是反过来扫描的,每次扫描一个SEG,分8次扫描。程序是复杂了一点 ...

感谢回答,有没有非单片机的双芯片文案实现定时器的?

网友B:
功能补充说明:上电显示4条横线,手触摸弹簧,数字从10:00开始随每次变更10倍,最大60:00(60分钟),当选择好某一数字时,暂停2秒,倒计时开始。在倒计时过程中,FS、JR处于高电平,驱动电源板的紫光灯与PTC组件工作,SP脚随触摸动作发出高电平信号,驱动电源板的蜂鸣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功能补充说明:上电显示4条横线,手触摸弹簧,数字从10:00开始随每次变更10倍,最大60:00(60分钟),当选 ...

要驱动595显示自定义内容这怕不可能有非单片机芯片吧。

网友E:
接USB 5V是接在什么地方去了?如果接在78L05前端就会出现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接USB 5V是接在什么地方去了?如果接在78L05前端就会出现这样了。

USB 5V是直接控制板的+5V与0V进行测试的,另外发现先接好线再上电,就会出现数码管最后一位数字先是无规则亮几段,然后就黑屏,触摸按键也没反应。
当USB电源或电源板先上电,再接5V与0V,则数码管正常运行。
怀疑是不是电容出现问题了,万用表测不出。手头没有示波器与可更换零件。

网友E:
比较大的可能性是usb的电流不足,导致芯片开始工作电压就被拉低,然后进入等待触摸唤醒的阶段。
比较有可能的时上电时,不仅数码管工作,可能负载也输出了脉冲信号,导致电压下降,可以去掉输出负载试下。
使用好点的usb线,降低内阻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