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单片机模拟CH340,实现串口转USB通信

楼主(2024-06-29):
如题:使用STC单片机模拟CH340,实现串口转USB通信。就是说用程序的形式,模拟CH340芯片的工作。实现通讯。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STC单片机 现在就有转串口例程  ,为什么需要模拟CH340?

网友B:
首先,用STC8H8K64U/STC8H2K32U 系列单片机,制作成USB-CDC设备,实现在电脑USB端口上进行串口通讯是可行的,STC-ISP上面就有详细的例程。
其次,要实现 STC单片机 完全的模拟 CH340 是不可能的,只能实现其中的CDC部分功能。
具体你可以访问 CH340生产商 查看他们的论坛, 关于,用他们自己的 E8051 系列单片机模拟 CH340的帖子。里面详细的阐述了,CH340的所有功能,以及要实现这些功能所需要的所有硬件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C单片机 现在就有转串口例程  ,为什么需要模拟CH340?

STC不是所有型号都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D:
为何要折磨自己呢,STC有自己的USB转串口

网友E:
首先用单片机模拟串口是可行的,但是只能说吃力不讨好,首先你要电脑USB能够识别出你插入了一个“串口设备”,你的单片机需要USB的hid功能,但是吧,你都花钱买这个带HID功能的单片机了,为啥不直接买个CH340呢?如果仅仅只是说模拟usart的电平,那很容易啊,任何一个单片机只要时钟够快,io口切换够快都可以模拟,但是你电脑识别不到“USB”设备有什么用,不能接入电脑,那只能是两个单片机互相玩喽,但是双机通信那还不如直接用SPI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首先,用STC8H8K64U/STC8H2K32U 系列单片机,制作成USB-CDC设备,实现在电脑USB端口上进行串口通讯是可行的 ...

有usb_hid功能的单片机,价格上够你买好多个CH340了

网友F:
STC8H8K64U或STC8H2K08U TSSOP20做的USB转双串口很可靠,已经用在不少产品上了。

网友G:
有些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