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声光控延时灯程序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4-06-30):
基于51的声光控延时灯
仿真图protues 8.0程序编译器:keil 4/keil 5程序 仿真原理图 单片机AT89S521)光控功能,?天光线较强,有声音灯不亮;光线较暗,有声音时灯点亮。2)声控功能:傍晚光线变暗后,?动进?待机状态,有声音时,通电亮灯,延时 30 秒后?动断电;无声音时不点亮;3)灯在点亮时如有新的声音,灯应该重新点亮 30 秒。4)用 PROTEUS 或 MULTISIM 软件进行仿真调试实现

#include "main.h"

bit sflag=0;
bit heitian=0;
bit baitian=0;

unsigned int Countdown=0;

void baitian_run();
void InitTimer0(void);

void main() //0通道光
{

        InitTimer0();
        SW=1;
        UartInit();
        while(1)
        {
                baitian_run();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12T@10ms
{
        static u16 timecount=0;
        static u8 keycount=0;
        TH0 = 0x0FC;
  TL0 = 0x18;
        timecount++;
        keycount++;
        if(timecount==1000)
        {
                timecount=0;
                sflag=1;
        }

}

void baitian_run()
{
        unsigned long d=100000;
        u8 adc,voltage1,voltage2;
        adc = ADC_read_data(0);//读取adc光值
        voltage1 = adc * 500.0 / 255;//将adc值换算成电压
        adc = ADC_read_data(1);//读取adc光值
        voltage2 = adc * 500.0 / 255;//将adc值换算成电压

        UART_SendNum(voltage2);
        while(d--);

        if(voltage1<LS)
        {
                heitian=1;
        }
        else
        {
                heitian=0;
        }
        if(heitian==1)
        {
                        if(voltage2>SS)
                {
                        baitian=1;
                }
        }
        if(baitian==1)
        {

                if(voltage2>SS)
                {
                        Countdown=0;
                }
                SW=0;
                if(sflag==1)
                {
                        sflag=0;
                        Countdown++;
                        if(Countdown==Timeout)
                        {
                                Countdown=0;
                                baitian=0;
                        }
                }
        }
        else
        {
                SW=1;
        }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0FC;
    TL0 = 0x18;
    EA = 1;
    ET0 = 1;
    TR0 = 1;
}

下载:

网友A:
有点看不懂

楼主(2024-09-26):
哪里看不懂,我跟你说一下

网友B(2025-11-05):
为什么我的proteus打不开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