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电压输入电压异常

楼主(2024-06-30):
在上传的原理图中,5V为USB进行供电,J1是插入的锂电池
使用USB插入时,在原理图3.3V处测量的电压出现过冲的现象,最高测量到电压快接近5V。后面一张是测量到的波形。

3.3V供电的单片机小部分出现VDD对GND短路,头大

想请教大佬,电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电压过冲的情况,有哪些比较好的改善措施吗,先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A:
从示波器的图看,插入USB的时候输出最高到4.2V的电压,说明ldo动态太差了。
好的ldo是在就算输入突然插入12v电压也能稳定在3.3v不超过20%的波动。
举例:很多ldo输入12v时,输出可以蹦到8~11V电压直接干掉单片机,但部分5V单片机由于可以承受9~10v电压以至于很多没发现问题,实际存在隐患。
3.3V的芯片承受最大电压弱很多,对过冲要求更高。

优化的方法是在c19上并联100uf或者以上的电解电容,可以降低。
彻底根治的解决的方法是换没有问题的ldo,具体私信。

网友B:
上电缓慢启动,试试

网友C:
一是, 不能太轻载, 先增加负载1mA以上试试,
二是, 输出电容不能大. 有些LDO轻载并且输出电容大,输出就会出现你这种情况.

其它改进方案, 用CE端设计成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示波器的图看,插入USB的时候输出最高到4.2V的电压,说明ldo动态太差了。
好的ldo是在就算输入突然插入1 ...

感谢回复   我先换LDO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缓慢启动,试试

感谢回复   硬件固定不太可能改板在LDO  CE端加电容    我再用其它方法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是, 不能太轻载, 先增加负载1mA以上试试,
二是, 输出电容不能大. 有些LDO轻载并且输出电容大,输出就会 ...

感谢回复    设备对静态功耗要求比较高    如果电路并电阻,功耗太大了     我试试将后端的电容加大或者减小  看能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