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往复控制程序

楼主:
求教各位大佬,我写了一个自动寻膜系统,就是用电机做往复运动,搭配一个光电开关做启停信号。
整个过程大概如下:(在光电开关没有被遮挡时)
1.启动信号产生时,电机正转;
2.正转到正转限位开关处时,限位开关被触发,立即反转;
3.反转到反转限位开关处时,限位开关被触发,立即正转;(如此往复运动)。
4.如果在正转过程中,光电开关被遮挡,电机停止转动;
5.在4的基础上,如果光电开关失去遮挡,则电机正转(进入往复状态);
6.如果在反转过程中,光电开关被遮挡,电机停止转动;
7.在6的基础上,如果光电开关失去遮挡,则电机反转(进入往复状态);

程序我发图了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状态在7的时候,电机无法反转(进入往复状态)

请各位大佬指教一下   应该怎么写;
拜托拜托了!

网友A(2024-06-30):
bit dir = 0;//0=ZZ, 1=FZ
while(1)
{
        if(IN4==0)dir=1;
        if(IN2==0)dir=0;
        if(IN1==0 && IN3==1)
        {
                if(dir)
                {
                        fz();
                }else{
                        zz();
                }
        }else{
                tz();
        }
}

网友B:
简洁高效!!!

网友C:
谢谢大佬   这段代码有用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IN1=1时   我想要回原点  也就是反转   到IN4=0时  停止

网友C:
是的    确实简洁高效   比我之前写的那个好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佬   这段代码有用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IN1=1时   我想要回原点  也就是反转   到IN4=0时  停止

IN1=1不是停止状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N1=1不是停止状态吗?

他的意思是发出停止指令时,不管正转还是反转,都达到原点,即运行到正转极限位置时停止。
建议楼主设计时考虑极限开关,最好用常闭触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N1=1不是停止状态吗?

已经搞好了谢谢你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的意思是发出停止指令时,不管正转还是反转,都达到原点,即运行到正转极限位置时停止。
建议楼主设计 ...

对的   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已经弄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