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4-07-01):
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适用于STM32的仿真软件,Proteus可以吗?本人平时主要做电路设计,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方法验证或者仿真电路的可行性。

网友A:
STM32有硬件在线仿真
如果已经有开发板了,不需要Proteus,没什么用

网友B:
STM32现在可以仿真部分芯片了,仿真通过只是大概可行,真正实验还是要用硬件验证。

网友C:
目前安装的库里只有stm32F103系列的C、R、T的4、6几款。也基本不用,一块核心板足以验证很多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有硬件在线仿真
如果已经有开发板了,不需要Proteus,没什么用

大佬,我是需要验证电路的可行性,主控是32单片机,外围电路是我自己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安装的库里只有stm32F103系列的C、R、T的4、6几款。也基本不用,一块核心板足以验证很多程序。

大佬,我是需要验证电路的可行性,主控是32单片机,外围电路是我自己设计的。不知道怎么验证电路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