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红外38K载波波形异常?

楼主:
38K载波出现异常中间有间隔是什么原因,知道的大侠分析一下

网友A(2024-07-03):
用什么方法产生的?

网友B(2025-01-13):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方法产生的?

单片机,STC8951输出的PWM

网友C:
被其他优先级高的中断打断了吧

网友D:
没记错的话STC8951没有硬件PWM吧,为什么要用它折磨自己

网友E:
用STC89C51做的话,建议输出红外时只做这一件事,用固定的delay函数去产生比较好。delay函数的时间可以利用一个I/O输出取反,结合示波器进行测试校正。我以前做过,效果很好。就是程序执行效率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