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的图片打不开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7-02):
论坛的图片打不开是什么原因?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A:
论坛图片打不开的原因有很多:
可能是图片在服务器上被删除、浏览器设置禁止加载图片或不支持该图片格式导致打不开,也可能是用户组权限问题(部分论坛设置禁止未登录查看图片)。
服务器CDN系统发现不好的图片被拦截导致打不开,SSL证书过期(调整系统日期时间)、二级域名解析异常或防盗链配置问题造成的,具体需要知道图片返回什么状态码才能确定是什么问题打不开。

网友B:
换浏览器就可以了,用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