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522读卡写卡单片机程序理解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本人是一个电子爱好者,最近在研究RC522,从论坛下载了个RC522的读写程序,原贴地址为:http://www.51hei.com/bbs/dpj-167923-1.html  ,自己画的原理图和硬件三维如下,我参照程序把相应的引脚了,单片机采用的是STC15W408AS,SOP28,程序编译之后,RC522读取不出来。做过一下测试,最终还是没能解决问题,再次恳请大佬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1.我自己画的原理图和硬件都测试过,蜂鸣器和调试灯都正常能工作;
    2.RC522与电路板的连接线都测试过,正常导通;RC522电压3.3V也正常
    3.我在主程序中,每一个环节都加过蜂鸣器调试点,但是无论是寻卡、防冲撞、选卡,还是读卡蜂鸣器都不报警,也就是根本没寻卡。
    4.为了怕下载器干扰,我用的单独电源供电;

    5.尝试过将RC522没用到的线断开,还是不行;
    6.在51 ISP下载软件中尝试将单片机时钟改为11.0592MHZ、12MHZ、24MHZ都不起作用。
    7.怀疑是程序问题,我又在论坛下载了其余的RC522程序,同样的方法实验,还是不行。附件包含所有我下载的RC522程序。
    综上,以目前小弟的能力,还不能完全理解每条语句的作用,所以肯定大佬指点一二。谢谢!

RC522硬件图

RC522硬件图

RC522原理图

RC522原理图

程序引脚

程序引脚

RC522电子模块

RC522电子模块

主程序中加的调试

主程序中加的调试

所有测试的程序

网友A(2024-07-02):
    1,RC522调试确实需要注意的地方比较多。手上正好有艾克姆STC15的这个例子,分享给你。

    2,在调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比较多,起初调试,建议使用模拟SPI来调试。艾克姆做了款测试软件,可以更方便调试读写卡操作。

    3,在每次读写卡时一定注意移开一段距离,下载频率也要注意下。附件把例程源码、艾克姆测试软件、艾克姆实验文档都上传。

MFRC522测试工具 - V1.1.rar

实验3-27:无源RFID RC522实验.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RC522调试确实需要注意的地方比较多。手上正好有艾克姆STC15的这个例子,分享给你。

非常感谢,我试着移植下,因为我画的这个板子没有串口模块,

网友C(2026-01-02):
请问大哥解决了吗我也是一直读不到,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