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A电流采样方案怎么设计?

楼主(2024-07-02):
目前有考虑有两种一种时康铜丝采样电阻,但需要三色并联体积有点大,另一种用CC6902SO-30A电流采样芯片但这种有点极限,求助大佬有没有其他合适的方案呐

网友A:
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B:
推荐使用传感器,有类似变压器原理的,霍尔的,还要看具体要求考虑.

网友C:
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使用传感器,有类似变压器原理的,霍尔的,还要看具体要求考虑.

好我研究研究

楼主:
我先研究一下

网友D:
电流互感器或分流器。

网友E:
交流肯定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F:
PCB上蛇形走线,作为采样电阻

网友B:
直流电流互感器是指用于直流电流量值变换的互感。它利用铁心线圈中铁心受直流和交流电流共同磁化时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通过整流电路,将通过线圈的直流大电流按匝数反比变换成直流小电流。主要用于测量直流大电流,也在整流系统中用作电流反馈、控制和保护元件。与分流器(见电流表)比较,它的电能损耗低并具有隔离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流互感器是指用于直流电流量值变换的互感。它利用铁心线圈中铁心受直流和交流电流共同磁化时的非线 ...

现在直流互感器基本都是霍尔的了。

网友G:
2512贴片电阻1毫欧即可,精度还行,发热才0.9W

楼主:
引用 网友G:
2512贴片电阻1毫欧即可,精度还行,发热才0.9W

嗯这个可以

网友H:
纯直流就用0.2毫欧金属电阻采样,再加电流放大器,发热小。如果要求有隔离电流采样芯片

网友I:
ACS712这种应该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J:
对于30A电流,您可以使用传统的电流分流器来测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