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用过PCB元件自动布局功能么?

楼主:
我的AD10软件,
你们用过PCB元件自动布局功能么?

元件从原理图导入PCB后,说说咋自动在PCB里布局?

网友A(2024-07-02):
没玩过,还是得手动一个一个的摆放

网友B:
刚学的时候玩过,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玩了,自动这玩意还是要调整,简单的可以试下,复杂的就算了

网友C:
自动布线这个功能只适合拿来玩的

网友D:
元件自动布局没玩过,自动布线玩过

网友E:
自动这玩意还是要调整,简单的可以试下,复杂的就算了

网友F:
AD20 工具->器件摆放 里面可以选择ROOM摆放或者区域内摆放,但摆放都是按照同类型封装紧密排布的,确实没有什么大作用,还是得自己摆放位置。当然里面还有一个根据文件摆放,这个我没有用过,不知道是不是坐标文件。

网友G:
这玩意儿别用,简单的用不上,复杂的它布出来也用不了。

网友H:
简单的可以用自动布线,比如学校

网友I:
自动布局一般都不用,布局得太差了,一眼就能看出来。

网友J:
上班用这个绝对会被劝退

网友K:
自动布局:系统可以把所有元件一次性放入你规划的PCB边框范围中,一般按元器件的类别有序排列,无法达到电路该有布局,最终同样需要手动布局。所以说自动布局在普通中小型项目中无实用意义,建议使用交叉选择分模块布局再整合。

网友L:
自动布局这个功能不是很好用,最好还是采用手动布局

网友M:
一般都手动布线,简单的PCB手动就行,复杂的自动也布不了

网友N:
一边画原理图一边布线,修修改改PCB就成了!

网友O:
在嘉立创的专业版上面试过,很卡,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P:
Altium Designer 自动布线工具非常强大和方便。我每次设计都用它。

网友Q:
可以试试嘉立创,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R:
自动的都不太好,容易出问题

网友R:
感觉不太好用

网友S:
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网友T:
一、选择需要自动布局的元器件。  二、Tools→Component Placement→Arrange Within Retangle。  三、选择放置的位置和大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