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如何将PCB上元件导入元件库

楼主(2024-07-02):
各位大神,如何将PCB上的元件符号导入到元件库,方便以后调用,谢谢!

网友A:
先生成零件库,然后全部复制,再粘贴啊

网友B:
直接用pcb文件生成元件库,然后根据需要添加到自己的元件库里就行了。

网友C:
先在PCB编辑界面复制需要的元件,然后打开元件库的编辑界面,在工具--新建元件--粘贴就可以了,元件名称可以自己修改。

网友D:
如果不是公司的电脑,还是建议你升级成AD或者是PADS
99SE太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先在PCB编辑界面复制需要的元件,然后打开元件库的编辑界面,在工具--新建元件--粘贴就可以了,元件名称可 ...

不用这样复杂,直接复制零件就行了啊,而且粘贴后也可以改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