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采集芯片TLV1572的经验或者说疑惑

楼主(2024-07-02):
弄了一个AD采集,芯片用TLV1572,结果采集到的数值都是接近最高值,很疑惑,查找芯片的输出数值资料,又是补码、反码的看了好多,也没弄懂,后来用导线连接输入端与GND,数值就变成0了,反思了一下,是不是我的输入端悬空,什么都没接,没接电阻、电容,就是在PCB板上从芯片输入脚引出悬空引起的?正常输入端应该怎么接呢?大家帮忙指点一下,有时间再试试,这几天有事

楼主:
输入端对GND加了个0.1uf的电容,对VCC也加了一个0.1uf的电容,输入波形在悬空时不再有毛刺,但还是在接近VCC的幅度上,是不是要加一个下拉电阻?把输入悬空的电压拉下来?我发现这个芯片对电压太敏感了,我用手指摸了一下输入端,波形就有很大的变化,接近2V的幅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端对GND加了个0.1uf的电容,对VCC也加了一个0.1uf的电容,输入波形在悬空时不再有毛刺,但还是在接近VC ...

AD悬空本来就有电压波动的,没关系,只要你不悬空的时候采集到的值没问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