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基于单结晶体管和晶闸管的调光台灯

楼主:
基于单结晶体管和晶闸管的调光台灯,设计,不会弄,大神们,求指导

网友A(2024-07-03):
基于单结晶体管和晶闸管的调光台灯是一种常见的家用照明设备,可以方便地调节亮度,满足不同的照明需求。下面我来为您介绍一下其基本原理和电路设计要点:

1. 工作原理:
单结晶体管和晶闸管都可以用来控制交流电的通断。通过控制它们的导通角,可以调节通过台灯的平均电流,从而改变灯泡的亮度。

2. 主要元件:
- 单结晶体管(如2N5064)或晶闸管(如BT136)
- 电位器(用于调节亮度)
- 二极管(用于触发控制)
- 电阻、电容(用于限流、滤波等)

3. 电路设计:
基本电路由控制电路和负载电路两部分组成。

控制电路:
- 利用电位器产生可调节的控制信号
- 控制信号经过触发二极管整形后,触发单结晶体管或晶闸管导通
- 电阻、电容用于限制电流和滤除干扰

负载电路:
- 串联台灯的灯泡
- 并联补偿电容,改善功率因数

4. 注意事项:
- 选用耐压足够高、电流足够大的单结晶体管或晶闸管
- 控制电路和负载电路要可靠隔离,避免电击危险
- 设置保险丝等过流保护装置

网友B:
单结晶体管调光电路现在已经很少见,相对于双向触发二极管来说,其性价比不高,常用的BT33单结晶体管价格在1元左右,而性能相近的双向触发二极管DB3(范围大一些可以考虑DB4,DB6)不足0.1元,所以,现在可控硅调光电路大多数使用DB3之类的双向触发二极管。)

网友B:
这个是搜索到的BT33相关的调光电路,配合单向可控硅可以实现调光

网友C:
这种好做呀

网友D:
RC-->单结晶体管-->可控硅

网友E:
BT33很经典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