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求助74ls192设置可预置分秒倒计时器一些问题

楼主(2024-07-03):
大佬们打扰了!!想问问我设计的这个倒计时器秒从预制的数减到0,分-1之后,秒变成了99,我该怎么接才能实现六十进制,让秒减到0之后从60开始啊电路图差不多是这样的,p1为总电路图,p2为分区域,p3为秒区,困扰好几天了,在网上找到的相关电路图和我都不太一样,想来求助一下各位大佬!
(另,我参考之前问的一个大佬的解答,用或门把秒的两个13引脚连接到11引脚,这时当秒从我预置的数减到0之后,分-1,秒又变成了我预置的数而不是60

总电路图

总电路图

分

秒

网友A:
是?都没看过我的回复,怎么能说搜遍了?http://www.51hei.com/bbs/dpj-215559-1.html这就是在本论坛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都没看过我的回复,怎么能说搜遍了?http://www.51hei.com/bbs/dpj-215559-1.html这就是在本论坛的回复.

谢谢大佬!!我只记得搜索关键词74ls192了,忘记搜索关键词倒计时所以没能看到这篇,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都没看过我的回复,怎么能说搜遍了?http://www.51hei.com/bbs/dpj-215559-1.html这就是在本论坛的回复.

感谢大佬!我只记得搜索关键词74ls192,忘记搜索关键词倒计时,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只记得搜索关键词74ls192了,忘记搜索关键词倒计时所以没能看到这篇,感谢!

好说,能学到,我也高兴,遇到能学的有;
遇到的不能学到的也有,如问191如何把1千赫兹分频为1赫兹,我也给了电路图,同样是60进制,可惜其未能学,电路图中包含了10进制和6进制,只要用10进制三级联即可实现,可惜,其未采纳也未追问,看来,只能是吃现成米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