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蚊拍一点输出都没有了,看了里面的电路,就一个三极管一个电阻一个变压器

楼主:
是什么问题?变压器坏了?三极管我拆下来测了一下,好像没问题。电阻也拆下来测了1.5K的,正常的。

网友A(2024-07-03):
变压器坏了没有?

网友B:
没电路图,放张图片也好啊

网友C:
开关坏的比例大

网友D:
三个元件的还真少见,升压到KV以上的,这个变压器强大啊。我见过的大多都会有个猪肝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坏了没有?

我不会测啊,怎样测量变压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E:
这是电路,线圈电阻标注了,不知道是否正常。普通4位半表测的,有误差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开关坏的比例大

开关是好的,按下就亮灯,3V多的电压也加到三极管上面了。就是不震荡。

网友E:
百度看了有一模一样的电路,还有变压器参数,次级居然1400匝,是不是变压器次级击穿了?但是看阻值好像也没有吧。某一个宝上有卖的,2.9一个,可惜还要6元运费。另外买个电蚊拍才不到20,买个电路板居然都有40多的。

网友F:
三极管没有坏就开关坏了,开关接触不良压降大,电路不震荡,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没有坏就开关坏了,开关接触不良压降大,电路不震荡,

不是,开关的压降不到2mv,在我四位半的表上面显示0.0016V。测量后级也是4.2V都加在后级电路上面了。这个买回来时电压就低,我还有个很多年的,那时候比较贵,那个在打到蚊子时就啪啪响,能力很足。这个就是没声音,蚊子死不了,只是粘上面了,磕掉地上等一会儿还能活,所以要踩一脚。现在好,一点输出也没有了。我是怀疑变压器可能次级击穿了。属于伪劣商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是电路,线圈电阻标注了,不知道是否正常。普通4位半表测的,有误差是正常的。

电路正确,输出有一个小电容,拆掉。用万用表电流档短路开关,测工作电流,一般0.5A左右,正常了检查倍压电路,不正常就这三个原件有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百度看了有一模一样的电路,还有变压器参数,次级居然1400匝,是不是变压器次级击穿了?但是看阻值好像也没 ...

变压器击穿匝间短路,用电阻档量不成。

网友H:
输出cbb电容更容易坏,先去掉输出器件,再通电看,三极管也有一定的损坏率,毕竟是靠三极管硬坑来实现退饱和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输出cbb电容更容易坏,先去掉输出器件,再通电看,三极管也有一定的损坏率,毕竟是靠三极管硬坑来实现退饱 ...

输出端那个大电容,坏了的话用万用表能测量不?

网友I:
电网是不是短路了,还有输出那些电容,容易击穿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电路正确,输出有一个小电容,拆掉。用万用表电流档短路开关,测工作电流,一般0.5A左右,正常了检查倍压 ...

刚测量了电流,在表笔接通时大部分都是0.001A左右,偶尔会有0.6A左右的电流出现,在出现时,查输出也没有。输出电容拆下来测了,没有击穿,容量也正常。另外两个蓝色小的电容也测量了,也没击穿。看来就是变压器的问题了。

网友J:
应该是一个BOOST电路 重点检查一下 三极管 和 续流二极管

网友K:
其它用万用表测没坏 就是变压器坏了那玩意不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