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能说一下这个屏幕是怎么驱动的?代码应该怎么入手编写?现在丝毫没有思...

楼主:
有没有大佬能说一下这个屏幕是怎么驱动的?代码应该怎么入手编写?现在丝毫没有思路,不知道从何入手,好像是长沙太阳人电子的断码屏幕,但是没有在官网上找到什么资料,求助

网友A(2024-07-04):
从手册里查找驱动芯片,查看驱动芯片的指令,建立SPI驱动代码,模拟SPI和硬件SPI均可,然后按照显示屏驱动手册的配置输入参数,进行初始化、清屏,显示操作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手册里查找驱动芯片,查看驱动芯片的指令,建立SPI驱动代码,模拟SPI和硬件SPI均可,然后按照显示屏驱动 ...

手册就三页

网友C:
数据串行移位输入,段码对应地址写入。

你最好还是找FAE吧。

网友D:
按资料里的时序写就行了,段码屏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