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TL延长线方案

楼主:
用两个USB转TTL模块,通过USB延长TTL串口,可以吗

网友A(2024-07-04):
不可以,两个ch340的中间得有“驱动”。需要多长,如果10多米之内,可以改RS232

网友B:
先TTL转差分再转TTL,这意味着需要4条信号线,所以实际远程通信基本都是485或者CAN

网友C:
TTL就是电路板内的芯片级的通讯。距离短应该是可以的,一二米左右。
怎么不用TTL转485呢,之间就有二根线相联就可,支持的距离又很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TL就是电路板内的芯片级的通讯。距离短应该是可以的,一二米左右。
怎么不用TTL转485呢,之间就有二根线 ...

设备预留USB接口,其内部用CH340芯片,我想把TTL串口引出来,用单片机的TTL和设备通信

网友E:
即使你想用,也要断开+5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