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液晶显示的一个时钟

楼主(2024-07-04):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rs=P3^5;
sbit lcden=P3^4;
sbit s1=P3^0;
sbit s2=P3^1;
sbit s3=P3^2;
sbit rd=P3^7;
uchar count,s1num;
char miao,shi,fen;
uchar code table[]="  2007-7-30 MON";
uchar code table1[]="    00:00:0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uchar num;
        dula=0;
        wela=0;
        lcden=0;
//        fen=59;
//        miao=53;
//        shi=23;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keyscan()
{
        rd=0;
        if(s1==0)
        {
                delay(5);
                if(s1==0)
                {        s1num++;
                        while(!s1);
                        if(s1num==1)
                        {
                                TR0=0;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
                        if(s1num==2)
                        {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write_com(0x80+0x40+4);
                        }
                        if(s1num==4)
                        {
                                s1num=0;
                                write_com(0x0c);
                                TR0=1;
                        }

                }
                if(s1num!=0)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if(s1num==1)
                                        {
                                        /*        if(miao==0)
                                                {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if(s1num==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18)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write_sfm(4,shi);
                                }
                                write_sfm(7,fen);
                        }
                        write_sfm(10,miao);

                }
}

网友A(2025-05-21):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网友A: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init()
{
        uchar num;
        dula=0;
        wela=0;
通过分析程序,楼主的时钟案例应该是从数码管提升到LCD1206,是一个进步,但思路还不够清晰,程序中还保留有数码管驱动锁存器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