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3461的配置完,读取adc转换结果全是0

楼主(2024-07-04):
mcp3461 利用通道0当做取样电压的+ ,Agnd与REFIN-相连接模拟地,并当采样- ;
配置如下:
        0x33,         //config0
        0x0c,        //config1
        0x8B,         //config2
        0xD3,         //config3
        0x63,        //IRQ
        0x08,        //mux:
        0x20,0x00,0x00,                //SCAN
        0x00,0x00,0x00,                //timer

       其他默认参数 ;

配置设置读回,都是正常的设置值 。
可是读取的adc结果全是0,32位返回和16位的都试过了,全是0 。
哪位大神用过3461,能否把这部分代码分享一下,或帮忙看一下设置的配置哪里有问题。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
配置为
        0x33,  //config0:
        0x0c,  //config1:
        0x8b, //config2:
        0xc3,  //config3:
        0x07, //IRQ:IRQ
        0x08, //mux:      ok
        0x20,0x00,0x00,          //SCAN: ok
        0x00,0x00,0x00,                //timer:

网友A:
的确如此:
0x33,  //config0:
        0x0c,  //config1:
        0x8b, //config2:
        0xc3,  //config3:
        0x07, //IRQ:IRQ
        0x08, //mux:      ok
        0x20,0x00,0x00,          //SCAN: ok
        0x00,0x00,0x00,                //t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