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帮我看看msp430单片机led点不亮

楼主:
#include <msp430.h>
/**
* main.c
*/
void delay_ms(int ms){
    for(;ms>0;ms--) __delay_cycles(1000);
}

int main(void){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BIT1;
    P1OUT |= BIT1;
    delay_ms(1000);

    P1OUT &= ~BIT1;
    delay_ms(1000);

    while(1){
        P1OUT |=BIT1;
        delay_ms(1000);
    }
    return 0;
}

网友A(2024-07-07):
因为灯是P1.0端口,P1.1是按键,你前面设置端口的时候设置错了

网友B:
先把你那个“实验板”的电路图找来看一看,看LED接在哪个端口,
再对这个端口操作才行。
我看到板子上写的有“P1.0-LED”字样,可以改成如下试试:
P1DIR |= 0x01;
while(1) {
P1OUT |= 0x01;
delay_ms(1000);
P1OUT &= ~0x01;
    delay_ms(1000);
}

网友C:
好像是没初始化IO口

网友D:
LED101的下载器部分的指示灯。

网友D:
你的板子上的LED是仿真器(下载器)的指示灯,你的单片机部分P1端口没有任何LED。

网友E:
是因为我程序没下进去吗?下载的时候会弹出图2,并且led101会闪烁,下载完成led101就不亮了,是正常的吗

网友E:
求捞捞,两天了,灯都没点亮哭哭

网友E:
用万用表测所有P1口的电压,都不到1V,是程序没下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