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齐的NY8B062F单片机用LVD做3.3V和3V的低电检测要怎么写

楼主(2024-07-04):
之前对照着九齐的LVD例程试着去编写,但测试的时候发现有些时候还是会在大于3.3V的情况下LVD还是触发if(PCON1 & 0x40)读到0的操作进入到我编写的低电效果里,所以想问问大家九齐的LVD要怎么去操作。

网友A:
按规格书3%算,3.3范围时为3.2~3.4之间。不排除大于规格书参数,当然还要做好滤波才准确。

网友B:
我用53E做4格电量显示都没问题,楼主应该是没有滤波。ADC测量VDD一样要滤波啊。话说62F有ADC为啥不用去用LVD?我都是53E和54E没有ADC才用LVD代替ADC使用。

网友C:
在项目设置中可以设置复位电压的,不需要代码去控制的

网友D:
当然要用一个变量自加自减控制啊,因为这是比较器测量,对电压瞬间波动很敏感,如果设计供电没有RC滤波,就容易出现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