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rtc闹钟,旋钮,按键调节时间日期代码

楼主(2024-07-04):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延时模块,主函数中未使用
#include "OLED.h"                                                //OLED显示模块
#include "MyRTC.h"                                                //RTC模块
#include "Key.h"                                                //按键模块
#include "Buzzer.h"                                                //蜂鸣器模块
#include "Encoder.h"

/*
        功能:        简易时钟,可以通过按键调整日期时间和设定闹钟,通过OLED显示日期时间等相关信息

        原理:        RTC

        接线:        OLED显示屏:SCK接PB8,SDA接PB9
                        有源蜂鸣器(低电平触发):I/O接PB12
                        1~4号独立按键:分别接PB11,PB10,PB1,PB0

        注意:        若出现没有现象或时间不动等情况,请查看MyRTC.c
*/

uint16_t MyRTC_Time[] = {2024,4,11,12,0,0};                //定义全局的时间数组,数组内容分别为年、月、日、时、分、秒
uint32_t Alarm_CNT,Alarm_Time,Alarm_Time_Rest;        //闹钟相关变量,单位都是秒
uint8_t Hour,Min,Sec;                                                        //用来调整闹钟时间的变量
uint8_t KeyNum ;                                                                //按键键码值
uint8_t Flag_Count;                                                                //是否在计时标志,0为不在计时
uint8_t Flag_Change;                                                        //按键调节闹钟/日期/时间,0为调节闹钟,1为调节日期,2为调节时间

/*按键控制函数*/
void Key_Control(void)
{
        KeyNum = Key_GetNum();        //读取按键键码

        if(Flag_Change == 0)        //调节闹钟
        {
                if(KeyNum == 1)                //1号按键调整小时
                {
                        Hour+= Encoder_Get();
                        if(Hour > 60)
                                Hour = 0;
                }
                else if(KeyNum == 2)        //2号按键调整分钟
                {
                        Min+= Encoder_Get();
                        if(Min > 60)
                                Min = 0;
                }
                else if(KeyNum == 3)        //3号按键调整秒
                {
                        Sec+= Encoder_Get();
                        if(Sec > 60)
                                Sec = 0;
                }

                else if(KeyNum == 4)        //4号按键
                {
                        if(Buzzer_State()==0)                //若蜂鸣器没响
                        {
                                Alarm_Time = Hour*3600 + Min*60 + Sec;                        //计算闹钟时长,单位是秒

                                if(Alarm_Time > 0)
                                {
                                        Alarm_CNT = RTC_GetCounter()+Alarm_Time-1;                        //设定闹钟值,需要-1
                                        RTC_SetAlarm(Alarm_CNT);                                                        //写入闹钟值到RTC的ALR寄存器
                                        Flag_Count = 1;
                                }
                                else        //若闹钟时长为0,则转到按键调节日期
                                {
                                        Flag_Change = 1;
                                }
                        }
                        else        //若蜂鸣器响
                        {
                                Buzzer_OFF();                //关闭蜂鸣器
                                OLED_ShowString(4,1,"        ");        //刷新oled第四行
                        }
                }
        }

        else if(Flag_Change == 1)                //调节日期
        {
                Delay_ms(2000);
                KeyNum = Key_GetNum();
                if(KeyNum == 1)                        //1号按键调整年
                {
                        MyRTC_Time[0]+= Encoder_Get();
                        MyRTC_SetTime();
                }
                else if(KeyNum == 2)        //2号按键调整月
                {
                        MyRTC_Time[1]+= Encoder_Get();
                        MyRTC_SetTime();
                }
                else if(KeyNum == 3)        //3号按键调整日
                {
                        MyRTC_Time[2]+= Encoder_Get();
                        MyRTC_SetTime();
                }
                else if(KeyNum == 4)        //4号按键,改为调整时间
                {
                        Flag_Change = 2;
                }
        }

        else if(Flag_Change == 2)                //调节时间
        {
                Delay_ms(2000);
                KeyNum = Key_GetNum();
                if(KeyNum == 1)                        //1号按键调整小时
                {
                        MyRTC_Time[3]+= Encoder_Get();
                        MyRTC_SetTime();
                }
                else if(KeyNum == 2)        //2号按键调整分钟
                {
                        MyRTC_Time[4]+= Encoder_Get();
                        MyRTC_SetTime();
                }
                else if(KeyNum == 3)        //3号按键调整秒
                {
                        MyRTC_Time[5]+= Encoder_Get();
                        MyRTC_SetTime();
                }
                else if(KeyNum == 4)        //4号按键
                {
                        Flag_Change = 0;        //改为调整闹钟
                        OLED_ShowString(4,1,"            ");        //刷新oled第四行
                }
        }

}

int main(void)
{
        /*模块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MyRTC_Init();                //RTC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Buzzer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Encoder_Init();                //旋转编码器初始化

        /*显示静态字符串*/
        OLED_ShowString(1, 1, "Date:XXXX-XX-XX");
        OLED_ShowString(2, 1, "Time:XX:XX:XX");
        OLED_ShowString(3, 1, "Alarm:XX:XX:XX");

        while (1)
        {
                MyRTC_ReadTime();                                                        //RTC读取时间,最新的时间存储到MyRTC_Time数组中
                Key_Control();                                                                //调用按键控制函数

                OLED_ShowNum(1, 6, MyRTC_Time[0], 4);                //显示MyRTC_Time数组中的时间值,年
                OLED_ShowNum(1, 11, MyRTC_Time[1], 2);                //月
                OLED_ShowNum(1, 14, MyRTC_Time[2], 2);                //日
                OLED_ShowNum(2, 6, MyRTC_Time[3], 2);                //时
                OLED_ShowNum(2, 9, MyRTC_Time[4], 2);                //分
                OLED_ShowNum(2, 12, MyRTC_Time[5], 2);                //秒
                OLED_ShowNum(4, 15, Key_GetNum(), 2);                //秒

                if(Flag_Count)                                                                                //正在计时,则显示闹钟响起剩余时间
                {
                        Alarm_Time_Rest = Alarm_CNT-RTC_GetCounter()+1;        //计算闹钟响起剩余时间
                        if(Alarm_Time_Rest > Alarm_Time)                                //防止溢出错误
                                Alarm_Time_Rest = 0;

                        OLED_ShowNum(3,7,Alarm_Time_Rest/3600,2);                //显示剩余小时
                        OLED_ShowNum(3,10,(Alarm_Time_Rest%3600)/60,2);        //显示剩余分钟
                        OLED_ShowNum(3,13,(Alarm_Time_Rest%3600)%60,2);        //显示剩余秒

                        if(RTC_GetFlagStatus(RTC_FLAG_ALR) == 1)                //闹钟时间到,检查标志位为1
                        {
                                RTC_ClearFlag(RTC_FLAG_ALR);                                //清除标志位
                                Flag_Count = 0;Alarm_Time = 0;                                //重置相关参数
                                Hour = 0;Min = 0; Sec = 0;

                                Buzzer_ON();                                                                //打开蜂鸣器
                                OLED_ShowString(4,1,"Time Out");
                        }
                        else                                                                                        //闹钟时间未到
                        {
                                OLED_ShowString(4,1,"Counting");                        //显示正在计时
                        }
                }
                else                                                                                                //不在计时,则显示需要设定的闹钟时间
                {
                        OLED_ShowNum(3,7,Hour,2);
                        OLED_ShowNum(3,10,Min,2);
                        OLED_ShowNum(3,13,Sec,2);
                }

                if(Flag_Change == 1)                //显示“调节日期”
                {
                        OLED_ShowString(4,1,"Change Date");
                }
                else if(Flag_Change == 2)        //显示“调节时间”
                {
                        OLED_ShowString(4,1,"Change Time");
                }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网友A:
精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