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5代码进行优化级别选择

楼主(2024-07-05):
Keil5 一般情况缺省编译优化设置被设定为8级优化,需要修改成其它级别吗?用8级优化会出问题吗?

网友A:
我一直在用9级优化,在8级优化下40K的代码用9级优化能省掉15K,不过8级优化下的代码运行是最快的

网友B:
没改过,一直都默认的

网友C:
程序优化有以下维度:
速度优先:程序运行慢的开启此优化提速。
内存优先:ROM不够用的开启此优化压缩。
部分优化级别可能有bug,若程序出现异常请关闭优化。

网友B:
刚试了一下,9级的时候是省不少,编译速度非常慢。不知道出来的结果会不会有别的问题。

楼主:
很多文章都推荐4级以下,甚至是0级、1级,我想问的是:那个级别更稳定,不易出错,至于代码大小不用考虑,单片机足够大,运行速度也不用考虑,如果需要速度,提高主频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