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定时器中断检测输入口信号的问题

楼主(2024-07-05):
各位大佬,本人想用单片机定时器中断函数写一个检测输入口信号状态的程序,请各位大佬支支招;
具体思路如下:上电后,开始检测某个输入口的输入信号(比如IN1,0为有输入,1为无输入),当IN1=0延时50ms左右后IN1=1,这个为正常状态;当IN1=0或者IN1=1的时间超过1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时,输出口输出一个信号,本人刚玩中断,不太懂,请各位大佬支支招

网友A:
建议研究一下这两个帖子, 搞懂了,上面的问题就能解决了.
状态机按键扫描,看懂了会增长你的功力。。。http://www.51hei.com/bbs/dpj-29115-1.html
基于状态机的按键长按,短按,双击 单片机源程序http://www.51hei.com/bbs/dpj-16877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