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SPIN05PT的串口接收只有第一个字节正常!

楼主:
//端口初始化
void UART1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B,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0);

    //UART1_TX   GPIOB.6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ART1_RX    GPIOB.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void UART1_9Bit_Init(u32 baudrate)
{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ART1, ENABLE);

    //UART1 NVIC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Baud rate
    UART_StructInit(&UART_InitStructure);
    UART_InitStructure.BaudRate = baudrate;
    //The word length is in 8-bit data format.
    UART_InitStructure.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_InitStructure.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No even check bit.
    UART_InitStructure.Parity = UART_Parity_No;
    //No hardware data flow control.
    UART_InitStructure.HWFlowControl = UART_HWFlowControl_None;
    UART_InitStructure.Mode =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

    UART_Init(UART1, &UART_InitStructure);
                UART_ClearITPendingBit( UART1, UART_IT_RXIEN);//上电清除一次标志位
    UART_ITConfig(UART1, UART_IT_RXIEN, ENABLE);

    UART_Enable9bit(UART1, ENABLE);
    UART_Set9bitLevel(UART1, DISABLE);
    UART_Set9bitAutomaticToggle(UART1, ENABLE);

    // UART_Set9bitPolarity(UART1,ENABLE);

    UART_Cmd(UART1, ENABLE);

    UART1_GPIO_Init();
}
//----------------------------------------
extern u16 MODE[10];//状态存储
u8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0x00};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末字节为换行符
u8  US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ART_GetITStatus(UART1, UART_IT_RXIEN)!= RESET)
                {
        //Receiving interrupts (data received must end at 0x0D 0x0a)

        //read receive data.
        res = UART_ReceiveData(UART1);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res ;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
                         {
                          USART_RX_STA++;
                         }
                         else
                         {
                          USART_RX_STA=0;
                         }
                         U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1, UART_IT_RXIEN);
    }
}
//----------------H文件--------------------
#ifndef __UART_H
#define __UART_H
// Files includes
#include "mm32_device.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hal_conf.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hal_uart.h"
////////////////////////////////////////////////////////////////////////////////
#define USART_REC_LEN                          10          //定义最大接收字节数 10

extern u8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末字节为换行符
extern u8  USART_RX_STA;                            //接收状态标记

void UART1_GPIO_Init(void);
void UART1_9Bit_Init(u32 baudrate);
void UART1_Send_Byte(u8 dat);
void UART1_Send_Group(u8* buf, u16 len);
/// @}
/// @}
/// @}
////////////////////////////////////////////////////////////////////////////////
#endif

发送带0D和0A ,返回值明显不正常

发送带0D和0A ,返回值明显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