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红外解码为什么解码是4字节

楼主:
  NEC解码方式,为什么是要解码4字节的数据

网友A(2024-07-05):
协议标准定义

网友B:
16位用户码+8位按键码+8位按键反码(用于校验),一共32位就4字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6位用户码+8位按键码+8位按键反码(用于校验),一共32位就4字节了。

通信协议是这样定义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6位用户码+8位按键码+8位按键反码(用于校验),一共32位就4字节了。

引导码不占字节数

网友D(2025-04-03):
最近刚好在调试ir nec协议编码和433Mhz协议编码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