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时怎么给芯片供电的?

楼主(2024-07-05):
产品是市电220V供电,一般都是采用阻容降压的方式进行供电,请问各位大佬这个电路你是怎么给芯片稳压供电的;帮忙分析一下工作原理,再次感谢

网友A:
不懂,帮你问了一下AI
这个电路图采用阻容降压的方式从市电220V供电给芯片稳压供电。以下是对该电路的工作原理的详细分析:

1. **阻容降压部分**:
   - 电容 \(C1\) 和电阻 \(R1\) 共同组成阻容降压电路,将220V交流电压降为较低的交流电压。
   - 电容 \(C1\) 的容量和电阻 \(R1\) 的阻值决定了降压后的电压幅值。

2. **整流和滤波**:
   - 二极管 \(D1\) 负责将降压后的交流电压整流为直流电压。
   - 电容 \(C2\) 进行滤波,平滑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减少纹波。

3. **稳压部分**:
   - 稳压二极管 \(ZD1\) 对整流并滤波后的直流电压进行稳压,确保供电电压稳定在所需的电压值。
   - 电阻 \(R9\) 和 \(R10\) 用于分压和限流,确保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在合适的范围内。

4. **供电给芯片**:
   - 最终稳压后的电压通过电容 \(C1\) 进一步滤波后供给芯片 \(U1\)(MCU),确保芯片运行所需的稳定电源。

5. **其他部分**:
   - 电路中的光耦合器 \(Q1\) 和 \(Q2\) 以及相关电阻用于隔离和控制,防止高压部分对低压控制电路产生干扰。
   - 其他电阻 \(R2\) 和 \(R3\) 以及电容用于保护和稳定电路的工作。

综上所述,这个电路通过阻容降压、整流、滤波和稳压的步骤将220V市电降压并稳压至芯片所需的工作电压。希望这些解释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这是AI说的,不知道对不对,我还没学过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你问了一下AI
这个电路图采用阻容降压的方式从市电220V供电给芯片稳压供电。以下是对该电路的工作 ...

很明显不对,C1是芯片电源滤波的电容,没有参与阻容降压。这个应该是电阻降压的,三极管看起来是比较有意思的,稳压管没有击穿时把1K8电阻接上去,击穿了就关闭,还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电路。不知道文波怎样。还有三极管会不会容易坏。看起来成本也不低吧。

网友C:
这是就三极管的构成的稳压电源,稳压管加到基极,310v通过q3进行稳压,因为基极锁定在6.2V所以输出大概等于6.2-0.6=5.6V

网友D:
这线路图画的,感觉都不会干活了

网友E:
电压高时,R9,D1,R6,R5,D2供电,电压低于稳压管击穿电压时,通过R11,R13,Q3,D2供电

网友F:
第一次见这种电路    现在为了节约成本真是。以前修过某品牌的电饭锅就用电容 加稳压管降压  降压电容老是失效  感觉很垃圾

网友G:
这个供电电路非阻容降压,而是稳压电路,稳压核心元件是Q3和ZD1,ZD1是基准、Q3是放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