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仿真结果一直不对,运算放大器是AD8065ART

楼主(2024-07-05):
选择的运算放大器是AD8065ART,能5-24V单电源供电,轨到轨的,整个电路就是想实现4-20mA转0.5-2.5V电压的功能,用5V电源供电时,运放左侧输入的是2.5V,右侧输出却达不到2.5V;换成12V供电的时候就可以达到2.5V,我也试了一下,最高能达到9V的电压跟随效果。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
我尝试了一下其它型号的运算放大器,其输出的值都有点不同,有的与2.5非常相近,有的能正好达到2.5V,有的甚至略微超过2.5V,这是为什么啊,按理说轨到轨的运放,输出不是都可以达到供电电压吗,仅仅是因为误差吗,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误差

网友A:
每种运放的输入特征不同,因为它们的设计场景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种运放的输入特征不同,因为它们的设计场景不同。

那请问一下,我要是想实现电压跟随功能,应该选用什么样子的运放,有没有具体型号的推荐,我之前也仿真过NE5532,能完美的实现电压跟随,但是这一款我看是主要使用在音频放大的场景下

网友A:
我模拟过了,跟随器,5V电源,用LM324就很不错。你可以仿真一下

网友B:
单电源接法与数据手册图52不同,上传数据手册!产品设计先要看产品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模拟过了,跟随器,5V电源,用LM324就很不错。你可以仿真一下

好的 感谢大佬 我去试试

网友B:
应该使用双电源供电电路,即±5V供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模拟过了,跟随器,5V电源,用LM324就很不错。你可以仿真一下

大佬 我试了试LM324是能完美的实现电压跟随的功能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新的问题 为什么使用万用表测量经过电阻的电流获得的电压值时,会出现偏差,当4mA和20mA的时候都是正常的,但是在中间值的时候都会有些许偏差

屏幕截图 2024-07-06

电流为0.01A,经过125Ω电阻,得到1.3V

电流为0.01A,经过125Ω电阻,得到1.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使用双电源供电电路,即±5V供电电路。

我试了一下,和单电源供电都是一样的。负极电源不是提供负极范围的吗,我也没有使用负范围,为什么要双电源供电呢,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B:
你单电源接法与数据手册不一样,我已上传数据手册。

网友B:
我发的帖子,没有公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单电源接法与数据手册不一样,我已上传数据手册。

他这个单电源的测试图是什么意思,我有点没看明白,为什么很多地方都标上1.5V了,这是干什么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单电源接法与数据手册不一样,我已上传数据手册。

感觉这个单电源供电的图好奇怪啊,像放大倍数为2的放大电路,但又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