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在光伏场现场总是烧毁,实验室则正常 问题出在那里?

楼主(2024-07-06):
2个驱动电阻100欧太大了,改成10欧试试

网友A:
都找不到本质, 实验室没问题, 应该这电路在这电流就应该没问题了. 要从外部找原因, 外因就是, 过载了, 因为光伏输出, 随外部负载会变化的(如充电, 亏电和满电的充电电流不一样, 直接输进电网, 高峰和谷底电流也不一样), 知道原因, 再回看电路, 3毫欧电阻是过载检测然后通过EG3001的SD关断输出的, 你把SD直接下地, 就认为永不过载了. 把这部分电路恢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outS是关断引脚,从芯片的原理框图可以看到关断的时候outS直接拉低了,怎么会是关断的时候是靠10K拉低

6 OUTS O 驱动输出吸入端,能吸入 1.2A 的灌电流输出能力
7 OUTD O 驱动输出源出端,能源出 1A 的拉电流输出能力
很明显需要6和7搭配才能驱动一个mos管,你怎么会设计成驱动2个MOS管呢,你用示波器看看mos的G极波形是不是很差

网友D:
请问这板子是你自己打的吗?
MOS管换TO-220等直插大功率封装,加铝片散热、导热硅脂与风扇,允许正常温度范围见数据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板子是你自己打的吗?
MOS管换TO-220等直插大功率封装,加铝片散热、导热硅脂与风扇,允许正常温度 ...

在实验室恒温箱测试条件:通25A直流电流,环境温度70度,8小时通电测试,实测MOS温度123度,通断都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找不到本质, 实验室没问题, 应该这电路在这电流就应该没问题了. 要从外部找原因, 外因就是, 过载了, 因为 ...

我默认不过载,实际运行电流在15A左右,我测试25A;就像您说的,光伏输出不稳定,网上查了下,说是2个MOS在通不稳定电流的时候会形成环流,导致严重发热

网友E:
EG3001二脚的控制波形是什么样的,是一个高电平,还是一定频率的高低电平

网友F:
这两个管子是并联的,看样子是走负载,不是做PWM开关,EG3001二脚应该是一个持续的高电平吧?但是你说管子热的锡都化了这点电流应该不至于,你在工作的时候用万用表测试下这两个管子的D,S之间的电压,看看是多少毫伏,如果不是毫伏级别的电压那就是管子没导通,如果没导通那确实会热化的

网友G:
是否在实验室做过环境测试?环境测试不仅应包括高温和高湿,还应包括冲击、振动和机械项目。可以检查现场环境条件是否与实验室设置相当。

网友H:
mos管烧毁无非2种:1过压瞬间击穿,2过热很快烧毁(过流/Vgs半导通);分析:
1、过压:继电器连接线太长,续流二极管应该靠近继电器,不然感应电压可能超限是有可能瞬间击穿,烧开路就是蹦出一个坏点损坏,击穿短路管子就是烧毁烧糊状态;
2.若Vgs偏小或震荡不稳定,导通电阻可能会急剧增大到2.56W/0.27A²≈35Ω时,发热就会很严重弱散又热欠佳时就有可能很快会烧毁;
3.自恢复保险PPTC瞬间过流保护能力不足的!往往要好多倍工作电流且好几秒才能保护,这里烧毁前起不到丁点作用的!
4.R15/R16值问题:没有问题!驱动Vgs或泄露足够的了!
5.光耦U4问题:
光耦驱动电压一般为1.2-1.4V,电流一般为5-20mA。而单片机引脚上电默认为准双向口模式,灌电流可达20mA,但是拉电流只有几百uA, 那么当引脚输出1时是不可能正常驱动光耦的。应该该光耦驱动电路为低电平有效控制灌电流方式;
综合判断:光耦驱动电路错误造成MOS管Vgs未达到正常开关状态或继电器连线太长D19续流二极管位置不对等造成的感应过压或震荡等等原因,造成MOS管击穿或烧毁!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两个管子是并联的,看样子是走负载,不是做PWM开关,EG3001二脚应该是一个持续的高电平吧?但是你说管子 ...

不是做PWM开关,MOS常开,诡异的是总是烧同一个

网友I:
看了这么多网友的回复消息,感觉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虽然你是并联两个MOS管,但是没有性能完全一致的两个MOS管,除非是在一个晶圆上的,很明显楼主这是外接的两个同型号MOS管,而MOS管的输出电流大概18A左右,所以这里就要求对每个MOS管的驱动电流至少要大于1A,而楼主的最大驱动电流1A是分给两个MOS管使用,这里不合理,导致开通时间加长,MOS管很有可能在开通时就被损坏(米勒平台干扰很厉害,可以测试Vgs波形),因为楼主这设计属于高压、大电流开通,开通瞬间MOS管上的di/dt是很大的,会瞬间损伤MOS管,两个并联损坏程度不同,如果布局不合理的话就会每次都损坏对应位置的MOS,楼主可以关注一下大功率MOS管的驱动电路设计

网友I:
我是对楼主这个问题挺有兴趣的,因为最近在搞MPPT电路,所以希望能继续交流

网友I:
引用 网友I:
看了这么多网友的回复消息,感觉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虽然你是并联两个MOS管,但是没有性能完全一致的两个M ...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虽然检流电阻上的电流在18A,MOS管有可能工作在了放大区,导致MOS管的Rdson就很大,此时MOS管上的功率就会很大,所以应该确认一下18A时,MOS管的VDS压降是多少,判断MOS管是不是工作在放大区,因为在MOS管的S端接检流电阻,确实是类似N型三极管的恒流源接法,N型三极管的恒流源三极管是工作在放大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看了这么多网友的回复消息,感觉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虽然你是并联两个MOS管,但是没有性能完全一致的两个M ...

烧毁的是远离输出的那一个(相对另外一个),有可能MOS管很有可能在开通时就被损坏,因为现场的话没人巡视,只知道坏了,然后拆开来就是发现固定位置的那个MOS烧掉了

网友C:
线路板上MOS的位置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烧毁的是远离输出的那一个(相对另外一个),有可能MOS管很有可能在开通时就被损坏,因为现场的话没人巡 ...

你可以在实验室测试一下MOS管开通时的Vgs,Vds波形,如果平台震荡很严重的话,说明在开通时候就已经损伤了,如果你的输入电压很高的话,建议选择慢开通的MOS管,高压的开通很难做,了解到你不需要管断MOS,其实大电流的关断也难做,具体情况需要测试配合平台震荡与否去匹配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可栽谑笛槭也馐砸幌翸OS管开通时的Vgs,Vds波形,如果平台震荡很严重的话,说明在开通时候就已经损伤 ...

我再测试下,目前根据网友说的意见,暂时先卸掉一个MOS管挂网运行下,看看情况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再测试下,目前根据网友说的意见,暂时先卸掉一个MOS管挂网运行下,看看情况

期待您的测试结果

网友C: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原因可能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期待您的测试结果

关于大功率MOS管的驱动电路设计这块,您有资料可以推荐下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关于大功率MOS管的驱动电路设计这块,您有资料可以推荐下吗

可以看看TI、英飞凌或者其他的都有关于这方面的

网友K:
楼主我看你图片是贴了一个合金电阻  按你说的18*18*0.01>3W  这种合金电阻功率一般也就2w 3w的样子  看看是不是这里

网友L:
这么多人怎么没一个怀疑买到假货,mos假货泛滥,同等品牌100a的mos,假货只有1/2电流或更低,更差的是缩水到原有的1/5.

网友M(2024-08-07):
MOS管在光伏现场出现烧毁的情况,而实验室测试时则正常,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引起的:

1. **环境温度差异**:实验室的环境温度通常比现场环境要低。MOS管在更低的环境温度下工作时,其热应力较小,不容易达到过热的状态。在光伏现场,由于外部环境(如太阳辐射、空气温度)较高,MOS管在相同的电流下产生的热量可能超出其在实验室条件下的预期,导致过热。

2. **散热条件差异**:在实验室,MOS管可能有良好的散热条件,比如有效的散热片、风冷或水冷系统,能够及时将热量散发出去。但在现场环境下,散热条件可能受限,比如部件周围的温度高,周围介质的热阻大,或者没有充分的散热措施,导致热量积累,引发过热。

3. **电流分布差异**:在光伏系统中,电流的分布情况可能与实验室测试时不同。光伏阵列在高负载时,电流可能会更加集中或分布不均,这可能会导致MOS管局部过热。而实验室测试时,电流分布可能较为均匀,热应力分布也更加合理。

4. **电压波动**:光伏系统的电压可能会因为光照强度、负载变化等外部因素而波动。在极端条件下,电压波动可能会导致MOS管的工作条件不理想,进一步增加其发热。

5. **MOS管选型或参数不匹配**:实验室测试时可能使用的是在更低热应力环境下的工作参数,而在现场环境下,MOS管需要承受更高的热应力。如果MOS管的选型或参数设计不充分考虑现场环境的实际情况,可能会导致其在实际使用中过热。

6. **封装和安装问题**:现场环境下,MOS管的封装和安装方式可能没有实验室那么严格或有效。封装材料的热导性、散热路径的完整性都可能影响MOS管的散热效果。

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以下措施:

- **优化散热设计**:在MOS管周围增加有效的散热材料或加大散热面积,确保足够的热交换。
- **使用更耐热的MOS管**:选择在高温环境下具有更好热性能的MOS管,或者使用更高效能的散热解决方案。
- **监测和控制环境温度**:在可能的情况下,减少高温的影响,比如通过遮阳、优化设备布局等方式减少外部热源的影响。
- **优化电流管理**:确保电流分布均匀,减少局部过热的风险。
- **定期检查和维护**:在使用过程中定期检查MOS管的温度和状态,及时发现并处理过热问题。

通过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可以有效地减少MOS管在光伏现场使用时的热应力,提高其使用寿命和可靠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楼主我看你图片是贴了一个合金电阻  按你说的18*18*0.01>3W  这种合金电阻功率一般也就2w 3w的样子  看看是 ...

不是这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这么多人怎么没一个怀疑买到假货,mos假货泛滥,同等品牌100a的mos,假货只有1/2电流或更低,更差的是缩水 ...

同一批的MOS,用稳压电源测试,同样的电流,没有问题,所以不存在假货的说法

网友N:
在实验室测试时MOS温度这么高就说明有问题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在实验室测试时MOS温度这么高就说明有问题了吧

MOS温度=环境温度+自生发热温度,环境温度70左右,MOS温度测量是103度,那么发热温度大概就是30多度,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O:
很明显,驱动电压不够啊。
MOS是电压驱动器件。当Vgs电压不足以使其完全导通时,就成了放大电路了。
重点检查Vgs驱动电压,看这电路,用一个万用表应该就可以检查出来。往往是10K下拉电阻的问题。

网友C:
在实验室的时候测试过,GS端电压11.7V,应该是没有的问题的,但是到了现场,这个就有点不好说了

网友C:
看到其它方案上,在这个反接二极管上并了个电阻,这个起什么作用

网友P:
100%是过热,爆掉的。过热原因自己找。

网友C(2024-09-06):
现在换了单MOS,还是会发生过热烧毁的现象,电流只有15A左右,mos用的是NCEP039N1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