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固件版本号

楼主(2024-07-06):
这个固件版本有什么用,怎么升级

网友A:
厂家的固件,通常自己不用升级

网友B:
固件版本是出厂固定的不能升级,不同年份生产的都有不同版本的芯片,具体区别见数据手册。

网友C:
这是厂家bootload,就是串口下载程序,没必要深入研究

网友D:
固件版本号对照手册,有些功能, 只有固件版本达到某个版本了才有。不过,STC89的话,就不用看了,都一样。

网友E:
现在可以用STC8051USB ,管脚兼容天王级别的: STC89C52RC, STC12C5A60S2 兼容 8位8051

网友F:
固件就是bootloader,厂家出厂前,通过了各种测试合格之后,就会烧写固件在里面,用户不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