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迹小车的寻迹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不设轨迹直接放地上也能跑,且不拐弯

楼主(2024-07-08):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有轨迹就直行或者停止,这是很简单的程序设置

网友B:
PWM控制左右轮的输出实现左右轮不同速度达到转变,你没有不同速度控制,循迹小车左右轮速度一样就只会直行不会转弯,所以小车这时是可以走的,就跟以前的四驱车一样,电池直接驱动马达工作,直行。

网友C:
循迹原理:一般都采用某种检测模块,用于却别轨迹与其他路面的区别(例如红外传感器);
如果不设计轨迹,你可以理解为上了发条的小车,一上电,电机自动感觉程序转动

网友D:
这个还不时看程序,如果轨迹是黑色,地面又刚好也是黑的,那就不走了。能一直跑直线说明车子调的很好啊。

网友E:
应该是程序没有完善,循迹车,应该做到没有 轨迹的时候及时停车。

网友F:
循迹一般用导线磁场或线路颜色来识别。

网友G:
循迹小车是一种能够沿着特定轨迹行驶的智能小车,其寻迹原理通常基于传感器检测地面上的标记或线路,以便小车能够沿着这些线路行驶。经常用到红外线传感器和控制算法,根据传感器的反馈信息调整行驶方向,使小车能够沿着轨迹行驶。

网友H:
如果程序设计好是一直跑的话他就这样执行,只有遇到轨道才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