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已有元件库导出某个元件?

楼主(2024-07-08):
比如我有个元件库AAA,里面有一个元件BBB,我想让其他的同事使用这个元件,咋导出该元件?

原理图和PCB都咋导出?

网友A:
复制粘贴到一个新的文件里面可以不

网友B:
选中元件,复制,新建库,在库元件列表中粘贴。

网友C:
Altium Designer 导出元件库中的元件  打开Altium Designer,加载你的元件库AAA. 选择你要导出的元件BBB. 右键点击该元件,然后选择Save to Library(保存到库)或类似的选项,导出为单独的元件库文件(.SchLib和.PcbLib格式)。 保存文件到你希望的位置。 导出原理图和PCB  原理图:  打开包含元件BBB的原理图文件。 选择File > Export > PDF或其他支持的格式。 按照提示保存文件。 PCB:  打开PCB设计文件。 选择File > Export > Gerber Files。 选择你希望导出的层,生成Gerber文件。 同样可以选择Export > PCB > PDF来导出PCB的PDF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