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51单片机制作一个TDS水质检测仪吗?

楼主(2024-07-08):
最近学了51单片机,想去TDS检测笔工厂实习,这个TDS水质检测仪可以用51做出来吗?

网友A:
可以用51单片机做出这个TDS水质检测仪

TDS传感器模块资料

网友B:
市场上大把,几年前我在某一个宝上买了一个模块玩,好像是30几元全套还含探头。卖家提供51和STM32的例程。

网友C:
这个东东水质传感器很关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51单片机做出这个TDS水质检测仪

我想用51单片机自己焊接电路板写程序做出来,是不是比较困难?

网友D:
可以,直接找写好的把模块买了调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51单片机自己焊接电路板写程序做出来,是不是比较困难?

TDS(Total Dissolved Solids),中文名总溶解固体,又称溶解性固体总量,表
明 1 升水中溶有多少毫克溶解性固体。一般来说, TDS 值越高,表示水中含有
的溶解物越多,水就越不洁净。虽然在特定情况下 TDS 并不能有效反映水质的
情况,但作为一种可快速检测的参数, TDS 目前还是可以作为有效的水质情况
反映参数来作为参考。
常用的 TDS 检测设备为 TDS 笔,虽然价格低廉,简单易用,但不能把数据
传给控制系统,做长时间的在线监测,并做水质状况分析。使用专门的仪器,虽
然能传数据,精度也高,但价格很贵。为此,我们专门推出了这款 TDS 传感器
模块。
该模块即插即用,使用简单方便。 3.3~5.5V 的宽电压供电, 0~2.3V 的模拟
信号输出,使得这款产品兼容 5V、 3.3V 控制系统,能非常方便的接到现成的控
制系统中使用。测量用的激励源采用交流信号,可有效防止探头极化,延长探头
寿命的同时,也增加了输出信号的稳定性。 TDS 探头为防水探头,可长期浸入
水中测量。该产品可应用于生活用水、水培等领域的水质检测。有了这个传感器,
就可轻松 DIY 一套 TDS 检测仪了,轻松检测水的洁净程度,为你的水质把好关。

这个项目涉及硬件电路设计和软件编程。下面是详细的设计步骤。

51单片机制作TDS水质检测仪的设计方案
制作一个基于51单片机(如STC8H8K64U有自带的10位ADC)的TDS水质检测仪涉及硬件和软件的设计。你已经有了TDS传感器模块和单片机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具体设计整个系统。

### 项目概述

TDS(水溶解性总固体)检测仪通过测量水的电导率来间接表示水中溶解的固体含量。设计将包括以下部分:
1. 电导率测量电路
2. ADC接口
3. 显示屏(如LCD)
4. 控制按键
5. 电源管理模块

### 所需元器件

- **51单片机(STC8H8K64U)**
- **电导率测量电极**
- **LCD显示屏(如1602 LCD或OLED显示屏)**
- **按键**
- **电阻、电容、PCB板等**

系统框架
传感器模块:

使用TDS传感器模块(如电路原理图描述的模块,具有0~2.3V的模拟输出)。
防水探头,长期浸入水中测量。
单片机:

使用STC8H8K64U单片机,具有10位ADC(模拟数字转换器)。
显示部分:

LCD显示屏,用于实时显示TDS值。
电源部分:

电源管理模块,提供3.3V或5V电源。
通信接口(可选):

用于将数据传输到上位机进行进一步分析。
硬件设计
原理图说明
下面是一个示例原理图,具体电路连接要根据实际元器件和模块进行调整:

硬件连接
TDS传感器模块:

### 电路设计

#### 电导率测量电路

电导率测量通过两个电极在水中施加一个电压,并测量电流来计算电导率:

1. **电极**:用铂金电极或者不锈钢电极。
2. **电压源**:使用稳定的直流电压源。稳定的直流电压源,用于电极的电压激励。
3. **交流电压源**:防止电极极化问题,可以使用CD4060电路生成一个稳定的交流电压。
4. **放大器电路**:放大测量信号。
5. **滤波电路**:滤除噪声。
6. **电流测量电路**:通过测量电流来计算电导率,可以使用运算放大器和电阻来实现。

VCC连接到3.3V电源
GND连接到地
输出模拟信号连接到单片机的ADC输入端(如P1.0)

LCD显示屏:

根据显示屏的接口(I2C或SPI),连接到单片机的相应引脚
电源连接到3.3V或5V

单片机:

电源和地连接
编程接口连接,方便程序下载
电源管理模块:

提供稳定的电源,确保系统正常工作
软件设计
初始化
初始化51单片机的各个外设,包括GPIO、ADC、I2C接口等。

### 校准和测试

- **校准**:使用已知TDS值的标准溶液进行校准,调整比例因子(TDS_SCALE_FACTOR)。
- **测试**:在不同水样中测试,确保测量值准确。

### 工具和资源

- **开发工具**:Keil C51 IDE,烧录工具,示波器等。
- **学习资源**:相关的单片机和电路设计书籍、在线教程、论坛等。

### 总结

虽然使用51单片机制作一个TDS水质检测仪有一定的挑战,但通过合理的设计和调试,完全可以实现。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实践项目,能够帮助你深入理解单片机应用和电路设计。如果在过程中遇到困难,可以寻求相关资料或向更有经验的人请教。希望你能成功完成这个项目并在实习中获得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