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系列气体传感器电压值转为浓度值

楼主(2024-07-08):
请问大佬们1.MQ-2,MQ-135,MQ-7的电压值如何转为浓度值?
2.以上三个传感器大于多少ppm?(超过此阈值进行提醒)
另外以下是我的电路设计

网友A:
这电路不能工作,灯丝电阻R9阻值太大,应该去掉直接接地

网友B:
这里以mq2烟雾传感器模块为列进行分析处理。只能保证结果结果接近于真实值,想要完全精确需做标定。
使用matlab进行仿真:
得到公式:Rs/R0=11.5428*ppm^(-0.6549)       R0:表示传感器再洁净空气中的值。

根据电路图我们可以得到:
Vrl/Rl = (Vc - Vrl)/Rs;
Vrl:即AO口输出电压
Vc:回路电压
Rl:我的电路里面Rl为5.1K,具体看电路图
根据技术文档我们知道R0就是在洁净空气下Rs的值。
我的回路测试电压为5V,洁净空气下Vrl为0.621887(多次测得电压取平均值),所以得到R0的值为35.904K。
注:为保证准确性,洁净空气下Vrl的值需要在传感器充分预热下测得。
然后根据公式Rs/R0 = 11.5428 * ppm^(-0.6549)和Vrl/Rl = (Vc - Vrl)/Rs推导,得到:
ppm^0.6549 = 11.5428 * 35.904 * Vrl/(25.5-5.1 * Vrl);
使用C标准库函数pow(x,y)求得ppm;//其作用是计算x的y次方。x、y及函数值都是double型
ppm = pow(11.5428 * 35.904 * Vrl/(25.5-5.1* Vrl),0.6549);

网友B:
上传MQ-2测试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