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串励电动机 9520上面的热保护器型号是多少

楼主:
破壁机里的电机不带温度保险,想自己加一个,用105度的温度保险,可以吗

网友A(2024-07-08):
就是个温度保险,看看哪个温度范围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温度保险,看看哪个温度范围就行了。

我家的破壁机总是烧,打开看没有温度保险,看网上的电机都带温度保险,想自己加一个,不知道该选什么型号的

网友C:
我2007年买的西门子洗衣机就是用的串励直流电机,可控硅调速,早两年洗衣机坏了,我将电机拆下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