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利用内部电压作为ADC输入,实时获取电池电量

楼主(2024-07-10):
谢谢大家

网友A: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115200 / 4)

sfr     AUXR        =   0x8e;

sfr     ADC_CONTR   =   0xbc;
sfr     ADC_RES     =   0xbd;
sfr     ADC_RESL    =   0xbe;
sfr     ADCCFG      =   0xde;

sfr     P_SW2   =   0xba;
#define ADCTIM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8)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int *BGV;                                       //内部1.19V参考信号源值存放在idata中
                                                //idata的EFH地址存放高字节
                                                //idata的F0H地址存放低字节
                                                //电压单位为毫伏(mV)
bit busy;

void UartIsr() interrupt 4
{
    if (TI)
    {
        TI = 0;
        busy = 0;
    }
    if (RI)
    {
        RI = 0;
    }
}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TMOD = 0x00;
    TL1 = BRT;
    TH1 = BRT >> 8;
    TR1 = 1;
    AUXR = 0x40;
    busy = 0;
}

void UartSend(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 = 1;
    SBUF = dat;
}

void ADCInit()
{
    P_SW2 |= 0x80;
    ADCTIM = 0x3f;                              //设置ADC内部时序
    P_SW2 &= 0x7f;

    ADCCFG = 0x2f;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
    ADC_CONTR = 0x8f;                           //使能ADC模块,并选择第15通道
}

int ADCRead()
{
    int res;

    ADC_CONTR |= 0x40;                          //启动AD转换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完成标志
    res = (ADC_RES << 8) | ADC_RESL;            //读取ADC结果

    return res;
}

void main()
{
    int res;
    int vcc;
    int i;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BGV = (int idata *)0xef;
    ADCInit();                                  //ADC初始化
    UartInit();                                 //串口初始化

    ES = 1;
    EA = 1;

//  ADCRead();
//  ADCRead();                                  //前两个数据建议丢弃

    res = 0;
    for (i=0; i<8; i++)
    {
        res += ADCRead();                       //读取8次数据
    }
    res >>= 3;                                  //取平均值

    vcc = (int)(1024L * *BGV / res);            //(10位ADC算法)计算VREF管脚电压,即电池电压
//  vcc = (int)(4096L * *BGV / res);            //(12位ADC算法)计算VREF管脚电压,即电池电压
                                                //注意,此电压的单位为毫伏(mV)
    UartSend(vcc >> 8);                         //输出电压值到串口
    UartSend(vcc);

    while (1);
}

以上是STC8系列带ADC功能的单片机利用内部ADC第15通道测量电源电压的范例程序,供参考。

网友B:
看看手册,或者百度对应的MCU型号再问,不同MCU的配置不一样。一般32位的都是有个库函数配置,8位单片机要自己配置寄存器了

网友C:
是不是STC的单片机?如果是STC8系列、STC32系列,读15通道ADC就可以计算出AVREF的电压,将AVREF与VCC连接计算的就是单片机的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