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PCAP01浮动三通道电容测量以及内部温度测量代码

楼主:
使用串口发送、接收数据 ,CRC校验格式 CRC-8-MAXIM
////////////////////////////////////////////////////////////////////////////
通信格式:XX XX XX XX XX

上位机发送:第一字节:AA
                     第二字节:数据长度
                     第三字节:指令类别: 0x01(刷新率设置, 指令内容2字节 oxXX 0xXX   9999为1Hz, 999为10H,99为100Hz, 19为500Hz)
                                                          0x02(输出模式设置, 0x00为输出字符模式,0x01为输出十六进制模式) *注意:输出为字符模式  输出频率不可设置为500Hz
                                                          0x03(参考电容设置,指令内容4字节,前两字节为整数位,后两字节为小数位)
                     末尾字节:CRC校验位

下位机发送:
默认为字符输出
十六进制输出: 第一字节:0x55
                          第二字节:数据长度
                          第三字节:数据类别(0x01 电容1/Rref,  0x02 电容2/Rref, 0x03 电容3/Rref,0x04 R(aul)/R(si))
                          数据内容  四个字节
                          末尾字节:CRC校验位
选择为十六进制输出模式时,将直接输出传感器的比值数据,须在上位机进行换算以及补偿

////////////////////////////////////////////////////////////////////////////
测试用例:

AA 06 01 03 e7 13 切换刷新频率

AA 05 02 01 48 切换输出格式

AA 08 03 00 64 00 00 27 设置参考电容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pcap.h"

int lenRFID=0,bleflag=0;
u8 PreCmdBuff1[8],PreCmdBuff2[8],PreCmdBuff3[8],PreCmdBuff4[8];
char TemCmdBuff[4]={0x55, 0x04, 0x0E, 0x6A};
unsigned long Cap_msg1,Cap_msg2,Cap_msg3,Cap_msg4;
float Cap_val1,Cap_val2,Cap_val3,Cap_val4,refC=100;
u8 Uartrecive[8];
int outputflag=0;
int main(void)
{
        int i;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1_init(230400);                   //=====串口1初始化
        SPI_SoftInit();
        TIM3_Int_Init(9999,7199);
        NVIC_Configuration();
        LED_Init();
        cap01_init();
  while(1)
        {
                //Uart1SendBuf(TemCmdBuff,4);
                //delay_ms(5);
                //Uart1SendBuf(PreCmdBuff,4);
                //Disp_Proc();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