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和1.8寸LCD驱动程序

楼主(2024-07-10):
采用软件SPI,来进行LCD的通信
/****************************************************************************************************
//=========================================电源接线================================================//
//     LCD模块                STM32单片机
//      VCC          接        DC5V/3.3V      //电源
//      GND          接          GND          //电源地
//=======================================液晶屏数据线接线==========================================//
//本模块默认数据总线类型为SPI总线
//     LCD模块                STM32单片机
//       SDA         接          PB15         //液晶屏SPI总线数据写信号
//=======================================液晶屏控制线接线==========================================//
//     LCD模块                                               STM32单片机
//       LED         接          PB9          //液晶屏背光控制信号,如果不需要控制,接5V或------3.3V
//       SCK         接          PB13         //液晶屏SPI总线时钟信号
//       A0          接          PB10         //液晶屏数据/命令控制信号--------------14
//       RESET       接          PB12         //液晶屏复位控制信号
//       CS          接          PB11         //液晶屏片选控制信号 -------------------------- GND
//=========================================触摸屏触接线=========================================//
//如果模块不带触摸功能或者带有触摸功能,但是不需要触摸功能,则不需要进行触摸屏接线
//           LCD模块                STM32单片机
//      T_IRQ        接          PC10         //触摸屏触摸中断信号
//      T_DO         接          PC2          //触摸屏SPI总线读信号
//      T_DIN        接          PC3          //触摸屏SPI总线写信号
//      T_CS         接          PC13         //触摸屏片选控制信号
//      T_CLK        接          PC0          //触摸屏SPI总线时钟信号
**************************************************************************************************/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gui.h"
#include "test.h"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初始化RCC 设置系统主频为72MHZ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CD_Init();           //液晶屏初始化
  //循环测试
        while(1)
        {
//                main_test();                 //测试主界面
//                Test_Color();                  //简单刷屏填充测试
//                Test_FillRec();                //GUI矩形绘图测试
//                Test_Circle();                 //GUI画圆测试
//                Test_Triangle();    //GUI三角形绘图测试
                English_Font_test();//英文字体示例测试
                Chinese_Font_test();//中文字体示例测试
//                Pic_test();                        //图片显示示例测试
//                Rotate_Test();   //旋转显示测试
                //如果不带触摸,或者不需要触摸功能,请注释掉下面触摸屏测试项
                //Touch_Test();                //触摸屏手写测试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