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励电机的转子问题

楼主:
转子换向器掉了两个换向片,并且线头也断了打胶无法剥开。打算用铜皮填补,把相邻的换向片短接,少了3个绕组,电机能转吗

012058waq3y23so6scc60z - 副本 -

网友A(2024-07-10):
放弃吧,不值得这么折腾的,如果是常用的,修电机的地方还是有单独卖转子的。

网友B:
如果电刷正好在坏的地方,转不起来,你的手动转一下,给它一个初始转速,应该是能转起来就是不会平稳,这样了确实没必要修了,几十块钱能买个新的,不值当的,但确实有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