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用这个电路想隔离主控和串口屏的通讯,消除主板端射频对串口屏的干扰,结果...

楼主:
查看数: 559 | 评论数: 8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24-7-10 18:28

正文摘要:

为啥我用这个电路想隔离主控和串口屏的通讯,消除主板端射频对串口屏的干扰,结果串口根据通讯不了,开机,串口屏完全收不到主板MCU的指令,更不用说触摸设置参数了。这是哪里不对

网友A(2024-07-12):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必须有问题呀, TX为1, 发光管亮, 接收导通, RX为0, 相位都相反了. 而且TX低有效, 高不一定能驱光电,  ...

直接 搞个图吧  我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必须有问题呀, TX为1, 发光管亮, 接收导通, RX为0, 相位都相反了. 而且TX低有效, 高不一定能驱光电,  ...

直接上个图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哪抄的破电路,高低都是反着的,能通讯就怪了

怎么改

网友D:
对啊,初级改为低驱动,然后次级1K电阻不要了,电容也不要,我试过,9600能用。

网友E:
输入高电平,就会输出低电平,沙发说得对,电平搞反了

网友B:
这电路必须有问题呀, TX为1, 发光管亮, 接收导通, RX为0, 相位都相反了. 而且TX低有效, 高不一定能驱光电, 修改为, +5V经限流电阻(几百到1K欧)接光耦发光管正, 光耦发光管负接TX端,  光耦接收100PF电容不要, 上拉到5V电阻10K到51K, 直接输出到RX脚(1K电阻不要, 太大了, 最高100欧). 先静态测试, TX接地, 测RX电压要小于0.3V, 不行就减小发光管电阻(或加大RX上接电阻,影响最高波特率). 然后就可联机试了. 先测试低波特率的, 比如300bps, 如高波特率调电阻也不行就要换高速的光耦

网友F:
也感觉这个电路的逻辑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哪抄的破电路,高低都是反着的,能通讯就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