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7333供电给RC522 空载时电压为3.2V,加了模块后电压升到了4.2V

楼主(2024-07-10):
HT7333供电给RC522.空载时电压为3.2V,加了模块后电压升到了4.2V,现在读卡也读不到。电路设计是用的我之前可行的电路,程序也是之前可行的直接改的。实在没头绪查问题点。模块换过两个,7333也换了两个,还是这样。

空载

空载

负载

负载

电路

电路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
void IC_cl(void)
{
        char status,kk = 0;
        unsigned char snr, buf[16];

        status= PcdRequest(REQ_ALL,TagType); //寻卡
//        beep();
        if(!status)
        {         //beep();
                status = PcdAnticoll(SelectedSnr);        //防冲撞
                if(!status)
                {         //beep();
                        status=PcdSelect(SelectedSnr); // 选定卡片
                        if(!status)
                        {

                                snr = 2;  //扇区号2

                              status = PcdAuthState(KEYA, (snr*4+3), NewKey, SelectedSnr);// 校验1扇区密码,密码位于每一扇区第3块
                                {
                                        if(!status)
                                        {

                                                        buf[0] = 0x00;
                                                        status = PcdRead((snr*4+0), buf);  // 读卡,读取1扇区0块数据到buf[0]-buf[16]
                                                        if(buf[0] == 0xF4 || buf[0] == 0xE2)        //进入工作卡
                                                        {
                                                                if(buf[0] == 0xF4)
                                                                {
                                                                        IC_Number = buf[1] * 100 + buf[2]; //写入工作卡次数

                                                                }
                                                                else  IC_Number = 998;
                                                                mint = buf[3]; //写入工作卡时间
                                                                if(IC_Number > 0)
                                                                {
                                                                        if(buf[0] == 0xF4)
                                                                        {
                                                                                IC_Number = IC_Number - 1;
                                                                                buf[0] = 0xF4; //写入工作卡
                                                                        }
                                                                        else   buf[0] = 0xE2; //写入工作卡
                                                                        buf[1] = IC_Number / 100; //写入工作卡次数
                                                                        buf[2] = IC_Number % 100; //写入工作卡次数
                                                                        buf[3] = mint; //写入工作卡时间
                                                                        status = PcdWrite((snr*4+0), buf);  // 写卡,将buf[0]-buf[16]写入1扇区0块
                                                                        beep_flag = 1;

                                                                }

                                                                beep();

                                                                WaitCardOff();        //等待卡离开
                                                        }
                                                }
                                        }
                                }
                        }

        }

}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C8.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MAXRLEN 18

//////////////////////////////////
//端口定义

//MFRC522
sbit     MF522_RST  =    P3^7;//P5^4;//                  //RC500片选
sbit     MF522_NSS  =    P2^1;//P3^3;//
sbit     MF522_SCK  =    P2^2;//P1^5;//
sbit     MF522_MOSI =    P2^3;//P1^6;//
sbit         MF522_MISO =    P2^0;//P1^7;//  单片机做输入脚
/*********************************************************/

//功    能:寻卡
//参数说明: req_code[IN]:寻卡方式
//                0x52 = 寻感应区内所有符合14443A标准的卡
//                0x26 = 寻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          pTagType[OUT]:卡片类型代码
//                0x4400 = Mifare_UltraLight
//                0x0400 = Mifare_One(S50)
//                0x0200 = Mifare_One(S70)
//                0x0800 = Mifare_Pro(X)
//                0x4403 = Mifare_DESFire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quest(unsigned char req_code,unsigned char *pTagType)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  unsigned char xTest ;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寄存器包含接收器和发送器和数据模式检测器的状态标志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7);//不启动数据发送

   SetBitMask(TxControlReg,0x03);//TX1、TX2输出信号将传递经发送数据调制的13.56MHz的能量载波信号。

   ucComMF522Buf[0] = req_code;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ucComMF522Buf,&unLen);
   //通过522发送req_code命令,并接收返回数据,存到ucComMF522Buf中
//     if(status  == MI_OK )
//   { LED_GREEN  =0 ;}
//   else {LED_GREEN =1 ;}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0)) //这个为啥是0x10,因为是2个字节共16bit
   {
       *pTagType     = ucComMF522Buf[0];
       *(pTagType+1) = ucComMF522Buf[1]; //获取卡类型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

//功    能:防冲撞
//参数说明: pSnr[OUT]: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Anticoll(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snr_check=0;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寄存器包含接收器和发送器和数据模式检测器的状态标志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0);//不启动数据发送,接收的LSB位存放在位0,接收到的第二位放在位1,定义发送的最后一个字节的位数为8
    ClearBitMask(CollReg,0x80);//所有接收的位在冲突后将被清除。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2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for (i=0; i<4; i++)
         {
             *(pSnr+i)  = ucComMF522Buf[i];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
         }
         if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返回四个字节,最后一个字节为校验位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llReg,0x80);
    return status;
}
/***********************************************************/

//功    能:选定卡片
//参数说明: pSnr[IN]: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Select(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70;
    ucComMF522Buf[6] = 0;
    for (i=0; i<4; i++)
    {
            ucComMF522Buf[i+2] = *(pSnr+i);
            ucComMF522Buf[6]  ^= *(pSnr+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7,&ucComMF522Buf[7]);//计算CRC装填至ucComMF522Buf[7]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寄存器包含接收器和发送器和数据模式检测器的状态标志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9,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8))//成功,返回SAK,包括1字节的SAK和2字节的CRC_A
    {   status = MI_OK;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

//功    能:验证卡片密码
//参数说明: auth_mode[IN]: 密码验证模式
//                 0x60 = 验证A密钥
//                 0x61 = 验证B密钥
//          addr[IN]:块地址
//          pKey[IN]:密码
//          pSnr[IN]: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AuthState(unsigned char auth_mod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Key,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auth_mode;
    ucComMF522Buf[1] = addr;
    for (i=0; i<6; i++)
    {    ucComMF522Buf[i+2] = *(pKey+i);   }
    for (i=0; i<6; i++)
    {    ucComMF522Buf[i+8] = *(pSnr+i);   }
//   memcpy(&ucComMF522Buf[2], pKey, 6);
//   memcpy(&ucComMF522Buf[8], pSnr, 4);

    status = PcdComMF522(PCD_AUTHENT,ucComMF522Buf,1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ReadRawRC(Status2Reg) & 0x08)))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

//功    能:读取M1卡一块数据
//参数说明: addr[IN]:块地址
//          pData[OUT]:读出的数据,16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ad(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Data)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READ;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90))
//   {   memcpy(pData, ucComMF522Buf, 16);   }
    {
        for (i=0; i<16; i++)
        {    *(pData+i) = ucComMF522Buf[i];  _nop_();}
    }
    else
    {   status = MI_ERR;   _nop_();}

    return status;
}
/********************************************************************/

//功    能:写数据到M1卡一块
//参数说明: addr[IN]:块地址
//          pData[IN]:写入的数据,16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Data)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WRITE;                                          //写块
    ucComMF522Buf[1] = addr;                                                  //写地址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_nop_();}

    if (status == MI_OK)
    {
        //memcpy(ucComMF522Buf, pData, 16);
        for (i=0; i<16; i++)
        {    ucComMF522Buf[i] = *(pData+i);   _nop_();}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16,&ucComMF522Buf[16]);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8,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_nop_(); }
    }

    return status;
}
/*******************************************************************

//写数据到卡上的一块
//input:adde=要写的绝对块号
//      writedata=写入数据

//char Pcd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Writedata)
char Pcd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Data)
{
    char status;
    struct TranSciveBuffer MfComData;
    struct TranSciveBuffer *pi;
    pi = &MfComData;

    PcdSetTmo(5);
    WriteRawRC(RegChannelRedundancy,0x07);
    MfComData.MfCommand = PCD_TRANSCEIVE;
    MfComData.MfLength  = 2;
    MfComData.MfData[0] = PICC_WRITE;
    MfComData.MfData[1] = addr;

    status = PcdComTransceive(pi);
    if (status != MI_NOTAGERR)
    {
        if(MfComData.MfLength != 4)
        {   status=MI_BITCOUNTERR;   }
        else
        {
           MfComData.MfData[0] &= 0x0F;
           switch (MfComData.MfData[0])
           {
              case 0x00:
                 status = MI_NOTAUTHERR;
                 break;
              case 0x0A:
                 status = MI_OK;
                 break;
              default:
                 status = MI_CODEERR;
                 break;
           }
        }
    }
    if (status == MI_OK)
    {
        PcdSetTmo(5);
        MfComData.MfCommand = PCD_TRANSCEIVE;
        MfComData.MfLength  = 16;
        memcpy(&MfComData.MfData[0], pData,16);//pWritedata, 16);

        status = PcdComTransceive(pi);
        if (status != MI_NOTAGERR)
        {
            MfComData.MfData[0] &= 0x0F;
            switch(MfComData.MfData[0])
            {
               case 0x00:
                  status = MI_WRITEERR;
                  break;
               case 0x0A:
                  status = MI_OK;
                  break;
               default:
                  status = MI_CODEERR;
                  break;
           }
        }
        PcdSetTmo(4);
    }
    return status;
}
/**********************************************/

//功    能: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Halt(void)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HALT;
    ucComMF522Buf[1] = 0;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return MI_OK;
}
/****************************************************************/

//用MF522计算CRC16函数

void CalulateCRC(unsigned char *pIndata,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pOutData)
{
    unsigned char i,n;
    ClearBitMask(DivIrqReg,0x04);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for (i=0; i<len;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data+i));   }
    WriteRawRC(CommandReg, PCD_CALCCRC);
    i = 0xFF;
    do
    {
        n = ReadRawRC(DivIrqReg);
        i--;
    }
    while ((i!=0) && !(n&0x04));
    pOutData[0] = ReadRawRC(CRCResultRegL);
    pOutData[1] = ReadRawRC(CRCResultRegM);
}
/****************************************************************/

//功    能:复位RC522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set(void)
{
    MF522_RST=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MF522_RST=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MF522_RST=1;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WriteRawRC(ModeReg,0x3D);            //和Mifare卡通讯,CRC初始值0x6363
    WriteRawRC(TReloadRegL,30);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WriteRawRC(TxAutoReg,0x40);
    return MI_OK;
}
/****************************************************************/

//设置RC632的工作方式

char M500PcdConfigISOType(unsigned char type)
{
   if (type == 'A')                     //ISO14443_A
   {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ModeReg,0x3D);//3F

       WriteRawRC(RxSelReg,0x86);//84
//      WriteRawRC(RxThresholdReg,0x84);//as default
//      WriteRawRC(DemodReg,0x4D);      //as default

//      WriteRawRC(ModWidthReg,0x13);//26
       WriteRawRC(RFCfgReg,0x7F);   //4F

              WriteRawRC(TReloadRegL,30);//tmoLength);// TReloadVal = 'h6a =tmoLength(dec)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     PcdSetTmo(106);
                            delay_10ms(2);
       PcdAntennaOn();
   }
   else{ return -1; }

   return MI_OK;
}
/****************************************************************/

//功    能:读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返    回:读出的值

unsigned char Read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ucAddr;
     unsigned char ucResult=0;

     MF522_SCK = 0;
     MF522_NSS = 0;
     ucAddr = ((Address<<1)&0x7E)|0x80;

     for(i=8;i>0;i--)
     {
         MF522_SCK = 0;
                  if(ucAddr&0x80)
                 {
                 MF522_MOSI = 1;         _nop_();_nop_();_nop_();_nop_();
                }
                 else
                 {
                         MF522_MOSI = 0;         _nop_();_nop_();_nop_();_nop_();
                }
         MF522_SCK = 1;          _nop_();_nop_();_nop_();_nop_();
         ucAddr <<= 1;          _nop_();_nop_();_nop_();_nop_();
     }

     for(i=8;i>0;i--)
     {
         MF522_SCK = 0;
         ucResult <<= 1;_nop_();_nop_();_nop_();_nop_();
         MF522_SCK = 1;
                 if(MF522_MISO == 1)
                 ucResult |= 1;
                _nop_();_nop_();_nop_();_nop_();
     }

     MF522_NSS = 1;
     MF522_SCK = 1;
     return ucResult;
}
/****************************************************************/

//功    能:写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          value[IN]:写入的值

void Write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 ucAddr;

    MF522_SCK = 0;
    MF522_NSS = 0;
    ucAddr = ((Address<<1)&0x7E);

    for(i=8;i>0;i--)
    {
                if(ucAddr&0x80)
                MF522_MOSI = 1;
                else
                        MF522_MOSI = 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MF522_SCK = 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ucAddr <<= 1;
        MF522_SCK = 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for(i=8;i>0;i--)
    {
                if(value&0x80)
                MF522_MOSI = 1;
                else
                        MF522_MOSI = 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MF522_SCK = 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value <<= 1;
        MF522_SCK = 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MF522_NSS = 1;
    MF522_SCK = 1;
}
/****************************************************************/

//功    能:置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置位值

void SetBitMask(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mask)
{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tmp | mask);  // set bit mask
}
/****************************************************************/

//功    能:清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清位值

void ClearBitMask(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mask)
{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 tmp & ~mask);  // clear bit mask
}
/****************************************************************/

//功    能: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参数说明:Command[IN]:RC522命令字
//          pInData[IN]:通过RC522发送到卡片的数据
//          InLenByte[IN]:发送数据的字节长度
//          pOutData[OUT]:接收到的卡片返回数据
//          *pOutLenBit[OUT]:返回数据的位长度

char PcdComMF522(unsigned char Command,
                 unsigned char *pInData,
                 unsigned char InLenByte,
                 unsigned char *pOutData,
                 unsigned int  *pOutLenBit)
{
    char status = MI_ERR;
    unsigned char irqEn   = 0x00;
    unsigned char waitFor = 0x00;
    unsigned char lastBits;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i;
    switch (Command)
    {
       case PCD_AUTHENT:
          irqEn   = 0x12;
          waitFor = 0x10;
          break;
       case PCD_TRANSCEIVE:
          irqEn   = 0x77;
          waitFor = 0x30;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RawRC(ComIEnReg,irqEn|0x80);
    ClearBitMask(ComIrqReg,0x80);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for (i=0; i<InLenByte;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Data[i]);    }
    WriteRawRC(CommandReg, Command);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Set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

//    i = 600;//根据时钟频率调整,操作M1卡最大等待时间25ms
i = 2000;
    do
    {
         n = ReadRawRC(ComIrqReg);
         i--;
    }
    while ((i!=0) && !(n&0x01) && !(n&waitFor));
    Clear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if (i!=0)
    {
         if(!(ReadRawRC(ErrorReg)&0x1B))
         {
             status = MI_OK;
             if (n & irqEn & 0x01)
             {   status = MI_NOTAGERR;   }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n = ReadRawRC(FIFOLevelReg);
                      lastBits = ReadRawRC(ControlReg) & 0x07;
                if (lastBits)
                {   *pOutLenBit = (n-1)*8 + lastBits;   }
                else
                {   *pOutLenBit = n*8;   }
                if (n == 0)
                {   n = 1;    }
                if (n > MAXRLEN)
                {   n = MAXRLEN;   }
                for (i=0; i<n; i++)
                {   pOutData[i] = ReadRawRC(FIFODataReg);    }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ntrolReg,0x80);           // stop timer now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return status;
}

/****************************************************************/

//开启天线
//每次启动或关闭天险发射之间应至少有1ms的间隔

void PcdAntennaOn()
{
    unsigned char i;
    i = ReadRawRC(TxControlReg);
    if (!(i & 0x03))
    {
        Set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

/****************************************************************/

//关闭天线

void PcdAntennaOff()
{
    Clear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
//等待卡离开
void WaitCardOff(void)
{
        char status, TagType[2];

        while(1)
        {
                status = PcdRequest(REQ_ALL, TagType);
                if(status)
                {
                        status = PcdRequest(REQ_ALL, TagType);
                        if(status)
                        {
                                status = PcdRequest(REQ_ALL, TagType);
                                if(status)
                                {
                                        return;
                                }
                        }
                }
                delay_10ms(1);
        }
}
/****************************************************************/

//功    能:扣和充
//参数说明: dd_mode[IN]:命令字
//               0xC0 = 扣
//               0xC1 = 充
//          addr[IN]:包地址
//          pValue[IN]:4字节增(减)值,低位在前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Value(unsigned char dd_mod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Value)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dd_mode;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memcpy(ucComMF522Buf, pValue, 4);
//       for (i=0; i<16; i++)
//       {    ucComMF522Buf[i] = *(pValue+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4]);
        unLen = 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6,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ERR)
        {    status = MI_OK;    }
    }

    if (status == MI_OK)
    {
        ucComMF522Buf[0] = PICC_TRANSFER;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

//功    能:备份包
//参数说明: sourceaddr[IN]:源地址
//          goaladdr[IN]:目标地址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BakValue(unsigned char sourceaddr, unsigned char goaladdr)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RESTORE;
    ucComMF522Buf[1] = source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ucComMF522Buf[0] = 0;
        ucComMF522Buf[1] = 0;
        ucComMF522Buf[2] = 0;
        ucComMF522Buf[3] = 0;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4]);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6,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ERR)
        {    status = MI_OK;    }
    }

    if (status != MI_OK)
    {    return MI_ERR;   }

    ucComMF522Buf[0] = PICC_TRANSFER;
    ucComMF522Buf[1] = goal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

/********************************************************/
void delay_50us(unsigned char k)                //@22.1184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2;
        j = 15;
        do
        {
                do
                {
                        while (--j);
                } while (--i);
        }while (--k);
}
/********************************************************/

// Delay 10ms

void delay_10ms(unsigned int _10ms)
{
#ifndef NO_TIMER2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1;
        j = 216;
        k = 35;
        do
        {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while (--_10ms);

#else
    while (_10ms--)
    {
            delay_50us(19);
            if (CmdValid)
                return;
            delay_50us(20);
            if (CmdValid)
                return;
            delay_50us(20);
            if (CmdValid)
                return;
            delay_50us(20);
            if (CmdValid)
                return;
            delay_50us(20);
            if (CmdValid )
                return;
            delay_50us(20);
            if (CmdValid)
                return;
            delay_50us(20);
            if (CmdValid)
                return;
            delay_50us(20);
            if (CmdValid)
                return;
            delay_50us(20);
            if (CmdValid)
                return;
            delay_50us(19);
            if (CmdValid)
                return;
    }
#endif
}
/********************************************************/

网友A:
HT7xxx系列的LDO十几年来都不敢再用,当年,2006年,用的HT7533,12V一接上,先冲到10V再回到3.3V,烧单片机。

网友B:
蜂鸣器如果没有加二极管,我认为问题就出在蜂鸣器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7xxx系列的LDO十几年来都不敢再用,当年,2006年,用的HT7533,12V一接上,先冲到10V再回到3.3V,烧单片机 ...

我这里有没有过冲的75与73系列,而且也才0.1x

网友C:
升到4.2的原因是模块的电流不稳定,使用的73系列在供电时动态响应不够快,就会出现上下冲的问题。
解决方法:
第一种是在3.3V输出端并100uf或以上的电解电容作为动态不足的缓冲
第二种换动态响应足够快的73系列,可提供,可私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升到4.2的原因是模块的电流不稳定,使用的73系列在供电时动态响应不够快,就会出现上下冲的问题。
解决方 ...

明显要销售产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明显要销售产品了,

能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网友E:
LDO在差的动态响应应该也不会这么离谱,好好检查一下实物高压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F:
看俩个测试图,感觉你这也不是测的一个点呢,第二个表显示的时负4.2V时,红表笔测的是排线3脚,这脚是地,你的黑表笔没接第一图的电容上啊,你黑表笔接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俩个测试图,感觉你这也不是测的一个点呢,第二个表显示的时负4.2V时,红表笔测的是排线3脚,这脚是地, ...

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