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蓝牙遥控的朋友有吗

楼主(2024-07-11):
市面上很多制作精美的便宜蓝牙遥控器,但是都是给手机用的,有没有一种模块可以接收这种遥控器的按键?

网友A:
这难度,不如完全自制

网友B:
遥控器大多也不是蓝牙吧,应该是红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大多也不是蓝牙吧,应该是红外的吧

给手机用那种啊

网友C:
现在有些电视遥控就是蓝牙遥控。

网友D:
发射接收都用24L01模块,无需建立连接即可接收2.4G信号。蓝牙要建立连接才能接收数据的。而且24L01发射端MCU可以做低功耗,或者按钮按下时才接通电源,这样可以用钮扣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