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单片机的红外测温MLX90614代码分享

楼主(2024-07-11):
1.起始信号与停止信号:void SMBus_StartBit(void)
{
    SMBUS_SDA_H();        // 首先拉高数据线
    SMBus_Delay(5);        // 延时几微妙
    SMBUS_SCK_H();// 拉高时钟线
    SMBus_Delay(5);        // 延时几微妙
    SMBUS_SDA_L();  // 拉低数据线
    SMBus_Delay(5);        // 延时几微妙
    //在SCK=1时,检测到SDA由1到0表示通信开始(下降沿)
    SMBUS_SCK_L();        // 拉低时钟线
    SMBus_Delay(5);        // 延时几微妙
}
void SMBus_StopBit(void)
{
   SMBUS_SCK_L();   // 拉低时钟线
    SMBus_Delay(5);         // 延时几微妙
    SMBUS_SDA_L();   // 拉低数据线
    SMBus_Delay(5);         // 延时几微妙
    SMBUS_SCK_H();   // 拉高时钟线
    SMBus_Delay(5);         // 延时几微妙
    SMBUS_SDA_H();    // 拉高数据线
}

2.发送一个字节:
u8 SMBus_SendByte(u8 Tx_buffer)
{
    u8        Bit_counter;
    u8        Ack_bit;
    u8        bit_out;
    for(Bit_counter=8; Bit_counter; Bit_counter--)
    {
        if (Tx_buffer&0x80)//如果最高位为1
        {
            bit_out=1;   // 把最高位置1
        }
        else  //如果最高位为0
        {
            bit_out=0;  // 把最高位置0
        }
        SMBus_SendBit(bit_out);        // 把最高位发送出去
        Tx_buffer<<=1;// 左移一位把最高位移出去等待下一个最高位,循环8次,每次都发最高位,就可把一个字节发出去了
    }
    Ack_bit=SMBus_ReceiveBit();        // Get acknowledgment bit
    return        Ack_bit;
}

3.接收一个字节:
u8 SMBus_ReceiveByte(u8 ack_nack)
{
    u8         RX_buffer;
    u8        Bit_Counter;
    for(Bit_Counter=8; Bit_Counter; Bit_Counter--)
    {
        if(SMBus_ReceiveBit())// Get a bit from the SDA line
        {
            RX_buffer <<= 1;// If the bit is HIGH save 1  in RX_buffer
            RX_buffer |=0x01;//如果Ack_bit=1,把收到应答信号1与0000 0001 进行或运算,确保为1
        }
        else
        {
            RX_buffer <<= 1;// If the bit is LOW save 0 in RX_buffer
            RX_buffer &=0xfe;//如果Ack_bit=1,把收到应答信号0与1111 1110 进行与运算,确保为0
        }
    }
    SMBus_SendBit(ack_nack);//把应答信号发出去,如果0,就进行下一次通信,如果为1,就拜拜了。
    return RX_buffer;
}

4.数据校验:
u8 PEC_Calculation(u8 pec[])
{
    u8         crc[6];//存放多项式
    u8        BitPosition=47;//存放所有数据最高位,6*8=48 最高位就是47位
    u8        shift;
    u8        i;
    u8        j;
    u8        temp;
    do
    {    //Load pattern value 0x00 00 00 00 01 07
        crc[5]=0;
        crc[4]=0;
        crc[3]=0;
        crc[2]=0;
        crc[1]=0x01;
        crc[0]=0x07;
        BitPosition=47;
        shift=0;
        i=5;
        j=0;
        while((pec[ i]&(0x80>>j))==0 && i>0)[ i]
        {
            BitPosition--;
            if(j<7)
            {
                j++;
            }
            else
            {
                j=0x00;
                i--;
            }
        }
        shift=BitPosition-8;
        while(shift)
        {
            for(i=5; i<0xFF; i--)
            {
                if((crc[i-1]&0x80) && (i>0))
                {
                    temp=1;
                }
                else
                {
                    temp=0;
                }
                crc[ i]<<=1;[ i]
                crc[ i]+=temp;[ i]
            }
            shift--;
        }
        for(i=0; i<=5; i++)
        {
            pec[ i] ^=crc[ i];[ i][ i]
        }
    }
    while(BitPosition>8);
    return pec[0];
}

5.读取温度函数:
u16 SMBus_ReadMemory(u8 slaveAddress, u8 command)
{
    u16 data;
    u8 Pec;
    u8 DataL=0;
    u8 DataH=0;
    u8 arr[6];
    u8 PecReg;
    u8 ErrorCounter;
    ErrorCounter=0x00;// Initialising of ErrorCounter
        slaveAddress <<= 1;        //2-7位表示从机地址 从机地址左移一位,把读写位空出来
    do
    {
repeat:
        SMBus_StopBit();
        --ErrorCounter;
        if(!ErrorCounter) //ErrorCounter=0?
        {
            break;        //如果为0就跳出do-while{}循环
        }
        SMBus_StartBit();
        if(SMBus_SendByte(slaveAddress))//发送从机地址最低位Wr=0表示接下来写命令
        {
            goto        repeat;
        }
        if(SMBus_SendByte(command))//发送命令
        {
            goto        repeat;
        }
        SMBus_StartBit();
        if(SMBus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从机地址+1最低位Rd=1表示接下来读数据
        {
            goto        repeat;
        }
        DataL = SMBus_ReceiveByte(ACK);        //读低位数据保存到DataL
        DataH = SMBus_ReceiveByte(ACK); //读高位数据保存到DataH
        Pec = SMBus_ReceiveByte(NACK);        //读校验数据保存到Pec
        SMBus_StopBit();
        arr[5] = slaveAddress;
        arr[4] = command;
        arr[3] = slaveAddress+1;
        arr[2] = DataL;
        arr[1] = DataH;
        arr[0] = 0;
        PecReg=PEC_Calculation(arr);//Calculate CRC 数据校验
    }
    while(PecReg != Pec);
        data = (DataH<<8) | DataL;
    return data;
}

6.得到最终温度值:
float SMBus_ReadTemp(void)
{
        float temp;
        temp = SMBus_ReadMemory(0x00, 0x07)*0.02-273.15;
        return te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