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绘制封装请教

楼主:
如题 pads的pcb库要怎么画?这个是从立创那边看到的,但是尺寸不符合

实在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2024-07-11):
找个相同引脚数的、相同封装的ic替换就方便了。

网友B:
用autocad 结合pads做封装, 非常方便, cad中直接量测焊盘坐标x,y值. 不需要自己算, 自己算很容易算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