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警告问题需要大家的帮助

楼主:
虽然说警告不重要,程序运行是正常的,但从技术角度出发还是想明白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怎么分析

网友A(2024-07-11):
这个警告表示 DP1_Handle 函数直接或间接地调用了它自己,从而造成递归调用

网友A:
这个警告表示 DP1_Handle 函数直接或间接地调用了它自己,从而造成递归调用 但是我不会改代码

网友B:
这种警告可以不用管他,意思是这两个函数没有被调用。

网友C:
高手呀,愣是把C写出了C++的风格!

网友D:
就是没有调用

网友E:
没有正确调用 DP1_Handle 函数

网友F:
明显*Oper_Buf是野指针,并没有分配实际的物理地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明显*Oper_Buf是野指针,并没有分配实际的物理地址。

这个仅仅是演示代码,不是说这个野指针问题,,,,编译警告问题是递归调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没有正确调用 DP1_Handle 函数

那如何调用此函数才不会出现递归警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种警告可以不用管他,意思是这两个函数没有被调用。

这个警告是递归调用警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高手呀,愣是把C写出了C++的风格!

针对某些场景,这样操作方便

网友G:
并不是没有调用,而是递归调用警告

网友G:
这个程序优化等级目前是9级,,如果调到8级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个警告

网友H:
按F1键有个帮助文档,里面有解释警告或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I:
你用的是9级优化,改成默认的8级优化就没有警告了。

网友I:
Keil的帮助有说明原因和解决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I:
Keil的帮助有说明原因和解决方法。

是的,但我习惯用9级优化,一时不能接受有这么些警告而已

网友J:
建议把keil程序优化关掉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是的,但我习惯用9级优化,一时不能接受有这么些警告而已

不是个好习惯呀,用9级优化就算没有警告也要仔细测试每个功能。
现在芯片的容量已经不算是什么问题了,大容量和小容量的芯片差价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