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端子线的焊接效率提高

楼主:
这是我设计的电竖笛的吹嘴模块,由于面积很小,只有20MM,零件又多,放不下端子插座,只能用单头电子线连接,把线插入小洞然后焊接,效率非常低,10片要花上25分钟,而且在正面焊接损坏电线的绝缘层,目前我自己制作100片问题不大,忍受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要焊接1000片就会受不了,有什么办法能简化这道工序的?

图中7,8,9,10 即为焊点。

网友A(2024-07-11):
1000片当然找工厂贴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0片当然找工厂贴啦

我因为很多年来都是亲手焊接,很担心自己的设计影响工作效率,收费也会很高,所以得先自己考量,也很兴趣工厂是怎样做的,学习一下。

网友C:
焊线,是手工成本高, 用料成本低.
批量生产是用SMD插头座的.  在0.4,0.5,1.0引脚距的,可以选择FPC插接口,当然连接线也是FPC.
软线可以用0.8,1.0,1.27 引脚距的, SMD0.8 1*4P,在你这里应该放的下. 排线的另一头可以是其它规格的.

用线板插座, 用于批量生产,元件成本略高.

批量生产, 很少见到线直接焊接到电路板上的, 因为这一般是手工最后完成部分,用人成本高.

网友D:
1000片当然是用贴片插座,很小的贴片插座都有的

网友E:
充钱找人代工,要么改变设计

网友F:
不知道你的产品是否有高度限制。不过,SMT也基本就贴片及插件两种方式。贴片的话,需要你重新选择插座匹配。插件的话,就是要方便波峰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焊线,是手工成本高, 用料成本低.
批量生产是用SMD插头座的.  在0.4,0.5,1.0引脚距的,可以选择FPC插接口,当 ...

我是真的忘了考虑FPC的应用,谢谢提醒,我在其他板子有用过0.5MM的,可靠度比较低,插多几次歪了会接触不良,但我这板子的确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了,这上面已经是两面都有零件,要完成压力检测,触摸开关,电桥平衡微调,要想安上插座几乎不可能了。

以前自己焊只考虑能否实现功能,没有考虑人工成本,算是失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的产品是否有高度限制。不过,SMT也基本就贴片及插件两种方式。贴片的话,需要你重新选择插座匹配 ...

这东西被限制在20MM的空间里,而且是在腔体内,放进去就不能再做调整了,所以有些工艺困难。

目前想到的一种提高接线效率的方法是:接线插入洞口前先蘸上一点紫外线固化胶,插入后用紫外线照射固化,这样电线就不会掉出来,插完后再翻转过来焊接,就容易得多。

网友E:
你这种焊线,最好是1.27mm间距的排线,焊盘也设计成1.27mm间距,这样可以自动化剥线,搪锡,自动焊接,而不是焊盘散落在周围,焊线的时候还要去找对引脚,总体上肯定是可以优化设计的

网友G:
可以用浸焊,导线用金手指胶带固定,焊接完撕下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焊线,最好是1.27mm间距的排线,焊盘也设计成1.27mm间距,这样可以自动化剥线,搪锡,自动焊接,而不 ...

现在用的是工厂定制的1.5端子线了,品质算好,目前设计焊点无法排列成直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浸焊,导线用金手指胶带固定,焊接完撕下即可

这方法好像也不错,但贴胶带也是个工作,所以我想试试用紫外光固化胶的方法,但胶还在2000公里外,没得试。

网友G:
你也可以整板换成FPC,圆的地方视情况可能需要补强,焊线的功夫都省了,线多长就设计成多长的,另一端用金手指连接器接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也可以整板换成FPC,圆的地方视情况可能需要补强,焊线的功夫都省了,线多长就设计成多长的,另一端用金 ...

谢谢你的提议,你说的是FPC柔性电路板吧,我这板有大块头零件,又是双面贴,行不通。

这是电竖笛的吹嘴部分,做好后连接主板就完成了,虽然有点麻烦,努力点还是做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