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功率放大器和运算放大器这种器件,他们的功耗应该怎么计算

楼主:
设计里用了两个NE5532进行去噪,用了一个TPA3112给扬声器进行放大,用了一个MAX9812给咪头功率放大器
MAX9812是一个固定20dB放大器件,用5V供电。
TPA3112我想接入一个25W,8Ω的扬声器,但是我看手册在12V.DC供电的情况下好像达不到。
我想问上述器件的功耗应该如何计算

屏幕截图 2024-07-11

NE5532去噪电路

NE5532去噪电路

屏幕截图 2024-07-11

MAX9812咪头功率放大电路

MAX9812咪头功率放大电路

屏幕截图 2024-07-11

TPA3112麦克风功率放大电路

TPA3112麦克风功率放大电路

(LXZ OK)NE5532.pdf

网友A(2024-07-11):
这只是初中的物理知识而已
12V/8欧=1.5A
功率P=12*1.5=18W
所以,要么是提高工作电压,要么是减小嗽阻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初中的物理知识而已
12V/8欧=1.5A
功率P=12*1.5=18W

就是这么简单的计算吗,为什么这个手册上交流给的是输出功率大小,而直流情况下给的是增益db值。也就是我使用25W,8欧的喇叭,12V供电肯定达不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