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感器接入端子的问题

楼主(2024-07-11):
传感器输出是4-20mA,通常来说是不是需要三根线,电源,地和信号线
对于无源开关量(或者说干节点),是不是只需要两个线就可以,还需要对传感器本身进行供电吗。
为什么我看工业上的这种防爆柜,接线都是一个开关量和一个模拟量一起接入,一共就需要4p的端子就行吗?
像这种急停开关,就是干节点,为什么它这边连接的是一个地加一个信号线,难道不应该是一个电源,另一个是信号线吗。

网友A:
传感器输出不是4-20mA,是0~12V的电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输出不是4-20mA,是0~12V的电压信号。

长距离传输的时候不就是应该是使用电流进行传输吗,传感器也是有4-20mA的输出类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长距离传输的时候不就是应该是使用电流进行传输吗,传感器也是有4-20mA的输出类型

本地传输,不是长距离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