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板有没有比较好的教程?

楼主(2024-07-11):
有没有比较好的PCB板入门教程?网上的教程太多,不知道该看哪个好,求过来人推荐

网友A:
这个论坛里有很多关于 PCB 设计的优秀教程,包括视频或pdf。你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B:
不同的基础会有不同的看法,画PCB板的软件也多,AD、allego、pads等等,你先选定你想要学的软件再找对应的入门教程吧,这样空泛的问哪个教程好,没人能给你正确的回答

网友C:
专业的前面说了。非专业的入门,可以先看看 Sprint-Layout,,,,再

网友D:
尝试模仿别人的板子,多动手,熟能生巧。

网友E:
我看到B站上很多视频,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F:
玩玩的话用立创EDA上手容易!专业点的用AD(专业中的入门级)allego、pads!
附上立创EDA视频教程!立创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Nr7OrmRzLuzl_SKwkHbIg?pwd=95qf
提取码:95qf

网友G:
AD不是最好的画板软件,但却是入门的最好选择
软件下载方便,网上资料多
但这只是软件的应用而已,技术成分不高,你更要学的是"PCB布线规则",这个规则不是软件里面的规则,而是怎么布线,元件要放在什么位置之类的

网友H:
【嘉立创EDA-PCB设计零基础入门课程(54集全)】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8ddf495a760e6dab2e      可以跟着这个博主看,选择性观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专业的前面说了。非专业的入门,可以先看看 Sprint-Layout,,,,再

Sprint-Layout 没有原理图与EDA功能,走线连错都找不到北。

网友J:
b站上的嘉立创eda

网友K:
引用 网友I:
Sprint-Layout 没有原理图与EDA功能,走线连错都找不到北。

虽然我不会用Sprint-Layout画图,但是,我有一个音响DIY的群,里面好多人用Sprint-Layout画图,从原理图画到PCB,画的相当好,大部分画好的PCB都出GERBER文件做出实物,不至于“Sprint-Layout 没有原理图与EDA功能,走线连错都找不到北。”

网友L:
先多抄几块,熟能生巧

网友J:
b站上搜jhp工作室,讲嘉立创eda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虽然我不会用Sprint-Layout画图,但是,我有一个音响DIY的微信群,里面好多人用Sprint-Layout画图,从原 ...

电工接几十根线都有搞错的,PCB设计几万根线都不会接错全靠EDA技术 (原理图有错误的除外)。

网友M:
PCB是Printed Circuit Board的英文缩写,所以你问PCB板本身就有问题了,把板去掉才对

网友N:
引用 网友F:
玩玩的话用立创EDA上手容易!专业点的用AD(专业中的入门级)allego、pads!
附上立创EDA视频教程!立创链 ...

有道理

网友O:
建议选AD,入门简单,资源也多

网友P:
B站一搜一大把教程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电工接几十根线都有搞错的,PCB设计几万根线都不会接错全靠EDA技术 (原理图有错误的除外)。

画PCB是业余爱好,我画的PCB没有复杂到几万根线,我只要保证几百根线不出错就可以了。楼主问的是画PCB有没有好的教程,我简单做个回答,根本没有!所有PCB教程讲的都是基本操作,画图经验方面的几乎没有,写教程的人一般不会画PCB,多数就是照着帮助文件翻译而已,画PCB越厉害的人越不会去写书,画PCB比写书更赚钱。业余画PCB最好用的就是protel99SE,只要不是画电脑主板手机主板内存条之类的,protel99SE的画图效率远远超过AD,学习成本只是AD的几分之一,会用protel99SE的win11都可以用,不会用的说了也不会用。AD的最大问题是版本混乱,操作复杂,如果要学AD,建议学AD9,AD9画PCB的固定网格+动态网格比protel99SE的单一固定网格还要好用,AD10以上就只有非常难用的动态网格了,AD9的教程本论坛就有,虽然也是基本操作,但是,写的还不错,我也在看。如果要画电脑主板手机主板内存条之类的高速电路,至少要学会爬到S,甚至阿里狗,只是这两个EDA软件学习难度更大。

网友Q:
先学习基本操作,多抄几块,熟能生巧